这段代码什么功能

楼主(2012-06-11):
 IF (alarm_reset_di OR reset_hmi) THEN
           AlarmRetDINT    := _resetTechnologicalErrors() 返回一个值0 但后面并没有看到有使用AlarmRetDINT 的地方 那么上面的语句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A:
AlarmRetDINT   表示一个变量。    需要定义的, 这只是用了一个伪代码的形式来讲解这个语法的。  PASCAL语法。

网友B:
这只是用了一个伪代码的形式来讲解这个语法的

网友C:
报警复位,或者屏复位,此位清零。。虽然程序里没有用到这一位,但是上位机,或DCS,或屏可以读这一位的状态。。所以还是有用的。。

楼主:
myRetstructretreaddriveparameter :=
    _readdriveparameter(
        // ioid := INPUT
        ,logaddress :=
        // ,doid := 255
        ,parameternumber :=
        // ,numberofelements := 0
        // ,subindex := 0
        ,nextcommand :=
        ,commandid :=
);像这类函数功能及各个参数的说明那里有 帮助里面不具体 我发现这D435资料少的可怜 尤其是中文的  我刚接触到 但是学起来感觉很困难 希望经验丰富的能给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