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直流电磁铁的控制电源选择

楼主(2012-06-11):
各位大虾好,现手头上有一块小功率12V的直流电磁铁,因以前没用过这小玩意,电源选择成了难题,我应该选择12V的开关电源还是12V的线性直流电源?

网友A:
这个:只要功率足够,开关电源和线性直流电源都行

网友B:
都行,主要是你按功率算出电流,然后选择电源。

网友C:
选择合适的功率,并考虑负载的特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要功率足够,开关电源和线性直流电源都行

电源的功率绝对足够,都30W了,电磁铁的功率才2W,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行,主要是你按功率算出电流,然后选择电源。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现在情况是这样:电磁铁功率才12V  2W,而我选择的开关直流电源功率远远超过2W,而且电流也大了差不多十倍,但用起来为什么发热这么厉害,是否通电时间和断电时间比例不协调所致?还是中继器选择不对?或者说中间需并一个电容?那又应该并何种电容?求解,谢谢!!!跪谢了,这项目不能再拖了啊````

网友E:
我感觉与中继没关系的,可能 与通电时间和断电时间比例不协调所致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网友B 的回复内容: 都行,主要是你按功率算出电流,然后选择电源。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现在情况是这样:电磁铁功率才12V  2W,而我选择的开关直流电源功率远远超过2W,而且电流也大了差不多十倍,但用起来为什么发热这么厉害,是否通电时间和断电时间比例不协调所致?还是中继器选择不对?或者说中间需并一个电容?那又应该并何种电容?求解,谢谢!!!跪谢了,这项目不能再拖了啊````

是什么东西发热?确定是直流的吗,确定是12V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hi_test关于引用 网友B: 都行,主要是你按功率算出电流,然后选择电源。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现在情况是这样:电磁铁功率才12V  2W,而我选择的开关直流电源功率远远超过2W,而且电流也大了差不多十倍,但用起来为什么发热这么厉害,是否通电时间和断电时间比例不协调所致?还是中继器选择不对?或者说中间需并一个电容?那又应该并何种电容?求解,谢谢!!!跪谢了,这项目不能再拖了啊```` 内容的回复:是什么东西发热?确定是直流的吗,确定是12V的吗

这个可以肯定是直流12V的电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