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仿真问题

楼主(2012-06-11):
我的仿真软件安装完以后接口PLCSIM(MPI)
不正常,诊断信息为错误 0x0384:设备未知或未找到内部驱动程序信息(L4DRIVER)
因为软件我在另一台电脑上安装就没出现此问题,请问是我软件设置的问题吗?

我的系统是XP SP3,其实很好奇这仿真软件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了?
曾经遇到过相似问题朋友出来分享一下也好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的 仿真软件的驱动没有安装 ,或是设置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的 仿真软件的驱动没有安装 ,或是设置不正常

楼主:
各种端口设置我都尝试了,还是会提示上述错误。我想问一下除了安装PLCSIM

还要另外安装驱动吗?会不会是我GHOST的系统驱动有问题呢?

网友C:
等待1楼的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等待1楼的解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种端口设置我都尝试了,还是会提示上述错误。我想问一下除了安装PLCSIM还要另外安装驱动吗?会不会是我GHOST的系统驱动有问题呢?

应该不是GHOST系统的问题,我的也是GHOST的系统,不会产出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重装系统后问题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后问题解决。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