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变频器控制拉丝机,求高手指教QQ276175167

楼主(2012-06-11):
假如有这样一个现场,拉丝机电机22KWJR变频器(800900均可)22G,其他材料如转速表、电位器、按钮开关、急停开关等材料均有。客户要求:a、能异地启动、停止b、加装急停c、能够点动d、能够监视输出频率e、最高频率为60HZ请针对以上的信息作出初步设计。画出主电路、控制电路接线图,并给出简要文字描述说明及相应参数设置。

网友A:
异地启动,停止,急停可以用远程来控制

网友B:
    在拉丝机控制采用EH600W(A)变频器,具有张力控制稳定、调试参数少,根据用户需要还可以简化断线检测电路以及抱闸控制电路,以及启动不用手扶等特点。

1、前言
    拉丝机属于线缆行业的一种常用设备,按结构形状分为水箱式拉丝机、倒立式拉丝机、直进式拉丝机等。按出线直径分为:大拉机(进线直径=8mm ,出线直径=3~1.3mm);中拉机(进线直径=3~1.8 mm, 出线直径=1~0.3mm);小(细)拉机(进线直径=1~0.2mm,出线直径=0.3~0.06mm);微拉机(进线直径=0.12~0.06mm,出线直径=0.06~0.01mm)。粗线通过模具经过多道拉细处理, 模具有很多种,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圆形拉丝模、螺旋模、聚晶模等。

2、拉丝机双变频控制系统
    拉丝机变频控制系统目前用的最多的是双变频系统,其中一台作为主拉,另一台作收线控制;小(细)拉机目前还有单变频控制系统。
    以下详细介绍EH600W(A)变频器在该厂的应用情况。

    2.1 系统配置 主拉为11kW/EH600W(A),收线采用3.7kW/EH600W(A)。

    2.2 工艺要求
    (1)最高收线速度 2500m/min;
    (2)加工品种  0.256mm → 0.08mm;
    (3)不论摆杆在任何位置都可直接启动,且启动过程中不用手扶;
    (4)运行全过程中张力摆杆稳定;
    (5)不论当前收卷的状态是空盘、半盘、满盘都随时可以停机、启动;

    2.3 控制原理
    主拉变频器实际上只作一个简单的调速,但需要输出信号作为收线变频器速度基准。收线拉丝机根据主机发出的信号以及摆杆电压信号计算同步输出频率,计算时要考虑适应主机不同速度,收线盘不同盘经,摆杆不同位置的情况。
    在该模式下:   输出频率 = 主频率源X(主拉发出的信号给收卷) * 机械传动比系数+ PID(Y)
    在启动过程中,如果收卷变频器不对输出频率进行特殊处理,将可能出现拉断丝的现象,为此新增了一个平缓启动模式(F9.19)选项,该模式的作用时间由启动时间(F9.20)来设定。这样可以实现摆杆在任意位置下启动不用手扶的功能。

    2.4 调试说明
    a、 首先通过将FD.10设定成3、4,可以分别将主拉、收线变频器设定成拉丝机默认参数,以减少参数设置的工作量;
    b、 再根据工艺要求的最大线速度计算出主拉变频器所需要的最大运行频率(F0.11);
    c、 再根据实际的传动比情况算出收卷所需的最大频率(F0.11);
    d、 最后根据空盘、满盘时拉丝、收线传动比关系设定F9.22、FD.02;
    e、 要调整好反馈电位器的位置,保证机械中点对应反馈的中点。

结束语:
      在使用EH600W(A)系列变频器实现拉丝机的张力控制,不仅可以省掉PID板,在稳定性,调试方便性上也有很大提高,大量的案例证明,EH600W(A)在拉丝机行业的三个核心要求:1:高速度(已经实现2500米/分钟)2:轻张力(用在慢走丝)3:线径(最低0.055mm)都在国产变频器中名列前茅。

南昌适创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15070932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