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刹车电机控制器电源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06-11):
刹车电机YEJ  280M2-4,用变频器带动,需要对刹车机构进行单独控制,想问下,刹车电机刹车机构的控制电压可以选择吗?比如380V电机,标配的刹车机构应该也是380V控制,可以选择220V电压控制吗?就是安装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可以的,380V电机

网友B:
电机跟制动器做到一起了吧?你需要看看制动器到底是什么形式的。是什么制动原理。有那种单独电制动的,也有把电机的电源进行整流之后,采用直流电进入定子绕组来进行直流制动的,还有不需要电源带惯性制动器的。如果是单独电制动的话,那么选择220V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跟制动器做到一起了吧?你需要看看制动器到底是什么形式的。是什么制动原理。有那种单独电制动的,也有把电机的电源进行整流之后,采用直流电进入定子绕组来进行直流制动的,还有不需要电源带惯性制动器的。如果是单独电制动的话,那么选择220V没有问题。

谢谢啊,电机是做在一起的,只看到这个型号,还没有拆开研究下,呵呵。

网友C:
    应该是还用380V电源控制。

网友D:
你那型号的电机后面带理合闸,控制盒里有两个接线端220与380V可选。

   你既然用变频器为和不用变频器制动呢,设定菜单里都有,合牌变频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那型号的电机后面带理合闸,控制盒里有两个接线端220与380V可选。   你既然用变频器为和不用变频器制动呢,设定菜单里都有,合牌变频器

变频制动+机械制动

网友F:
该型号电动机应该是电动机风叶端带刹车线圈它的接线是可以分开的电压有220和380两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型号的电机后面带理合闸,控制盒里有两个接线端220与380V可选。   你既然用变频器为和不用变频器制动呢,设定菜单里都有,合牌变频器

停机的时候要求停机位置比较高。

网友G:
是电磁抱闸就可以

网友H:
      电气制动在不同的应用场合可采用不同方法。

      对于那种需要将高速运转的设备快速降低到一定的低速范围的制动需求而言,采用可四象限运行的变频器实施制动,效果最好,实施起来也很简单,在变频器上只需施加一个触点信号即可;

      在交流电机定子线圈内通入直流电实施电气制动,效果也非常好,但这种制动过程本身具备一定的风险性,一是施加的直流电流及电压的大小是需要计算的,另一方面电机的散热问题非常关键。尤其是需要反复实施电气制动,以及需要大制动转矩的场合,这种制动手段的采用一定要慎重。

      第三种方式即电气抱闸制动,这其实是由电器动作实施的机械制动过程,这当然效果最好,但这需要额外的机械装置,且维修及养护成本较高。这种制动过程,当然一台接触器便可搞定。对接触器的控制,这你是知道的,没必要再去解释控制信号的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气制动在不同的应用场合可采用不同方法。      对于那种需要将高速运转的设备快速降低到一定的低速范围的制动需求而言,采用可四象限运行的变频器实施制动,效果最好,实施起来也很简单,在变频器上只需施加一个触点信号即可;      在交流电机定子线圈内通入直流电实施电气制动,效果也非常好,但这种制动过程本身具备一定的风险性,一是施加的直流电流及电压的大小是需要计算的,另一方面电机的散热问题非常关键。尤其是需要反复实施电气制动,以及需要大制动转矩的场合,这种制动手段的采用一定要慎重。      第三种方式即电气抱闸制动,这其实是由电器动作实施的机械制动过程,这当然效果最好,但这需要额外的机械装置,且维修及养护成本较高。这种制动过程,当然一台接触器便可搞定。对接触器的控制,这你是知道的,没必要再去解释控制信号的电压问题。

谢谢楼主的详细解答,停机位置要求比较严格,并且不是经常停机,经济上考虑,选择了如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