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圈电机,U型直线电机的特点

楼主(2012-06-11):
音圈电机是一种反应频率最快的直驱式电机,分直线式、摆角式两种,它的原理是带电线圈在磁场中产生的力的作用,所以音圈电机具有零磁滞、零磁槽效应和分辨率无限小等优点,在国外,音圈电机被认为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伺服驱动装置。根据驱动、反馈、控制器和控制算法等配置高低,音圈电机一般可以达到500-1000Hz的运动频率,甚至更高

直线电机是一种将电能直接转换成直线运动机械能而不需通过中问任何转换装置的新颖电机,它具有系统结构简单、磨损少、噪声低、组合性强、维护方便等优点。旋转电机所具有的品种,直线电机几乎都有相对应的品种,其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并在一些它所能独特发挥作用的地方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旋转伺服电机+滚珠丝杠传动方式相比较,直线电机直接驱动有以下优点:(1)高速度,目前最大进给速度可达100200mmin。(2)高加速度,可高达2g10g。(3)定位精度高,由于只能采用闭环控制,其理论定位精度可以为0,但由于存在检测元件安装、测量误差,实际定位精度不可能为0。最高定位精度可达01001m。(4)行程不受限制,由于直线电机的次级(定子)可以一段一段地铺在机床床身上,不论有多远,对系统的刚度不会产生影响。例如,美国CincinnatiMilacron公司为航空工业生产了一台HyperMach大型高速加工中心,主轴转速为60000rmin,主电机功率为80kW。直线进给采用了直线电机,其轴行程长达46m,工作台快速行程为100mmin,加速度达2g。在这种机床上加工一个大型薄壁飞机零件只需30min;而同样的零件在一般高速铣床上加工,费时3h;在普通数控铣床上加工,则需8h,优势相当明显

楼主(2013-01-23):
音圈直线电机气浮平台

在超精密气浮定位平台研究工作中,对静压空气轴承的安装位置对系统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本公司研制了一种新型机械结构的音圈直线电机气浮导轨性能测试实验台,实验台导轨滑架采用焊接框架组合结构,实现不同类型气浮轴承的更换及不同数量的气浮轴承的安装,形成不同结构布局的气浮导轨,能够满足多种气浮导轨的实验研究,提高了气浮导轨实验台的利用率和使用范围。此实验台具有机械精度高、系统刚度大、结构稳定性好,安装使用方便等特点。建立了双边直线电机驱动的H型气浮精密定位平台,对该精密定位系统的气浮导轨设计方法和双边直线电机同步运动控制等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利用有限元法设计了气浮导轨,分析了气膜压力场的分布情况,采用预加载技术提高气浮导轨的承载能力和刚度等性能。静态特性实验表明,开发的定位平台气浮导轨具有较高的承载能力和刚度,XY导轨的竖直方向静刚度为XXX N/μmXXXN/μm。设计了基于同步速度偏差的改进型并联结构同步控制器,采用模糊控制实现PID参数的自适应在线整定。运动实验表明,改进的控制器具有较高的同步控制精度,速度同步精度比一般同步控制提高了3倍多,适合于具有强机械耦合的多电机同步运动控制。H型直线电机气浮定位平台具有承载能力强、精度高的优点,可以用于光刻机和光学检测等精密工程领域。

  QQ  305786592

楼主(2013-03-01):
音圈电机:音圈电机是一种反应频率最快的直驱式电机,分圆柱音圈电机,摆角音圈电机,矩型音圈电机,它的原理是带电线圈在磁场中产生的力的作用,所以音圈电机具有零磁滞、零磁槽效应,高响应,高精度,高加速,高速度,力特性好,控制方便,体积小和分辨率无限小等优点,在国外,音圈电机被认为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伺服驱动装置。根据驱动、反馈、控制器和控制算法等配置高低,音圈电机一般可以达到500-1000Hz的运动频率,甚至更高

 音圈电机有圆柱形的,矩形的,摆角的这是常见的,但是在你需要特殊的结构环境下,这几种音圈电机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根据特殊的结构,把磁钢做为你外壳一部分,或者把线圈放在另外的位置,或者把线圈改成另外的形式,把磁钢改成特殊结构的形状,都是可以实现的。 往往,大家把音圈电机局限在这种范围内不能自拔,音圈电机可以根据你的要求,进行改进,相互之间可以有一个完美的方案

电话:18201099680樊工  QQ 305786592

U型直线电机:直线电机结构紧凑、功率损耗小、快移速度高、加速度高、高速度(直线电机通过直接驱动负载的方式,可以实现从高速到低速等不同范围的高精度位置定位控制。直线电机的动子(初级)和定子(次级)之间无直接接触,定子及动子均为刚性部件,从而保证直线电机运动的静音性以及整体机构核心运动部件的高刚性。直线电机的行程可通过拼接定子来实现行程的无限制,同时也可以通过在同一个定子上配置多个动子来实现同一个轴向的多个独立运动控制。直线电机驱动的机构可以通过增强机构以及反馈元件的刚性以及精度,辅之以恒温控制等措施来实现超精密运动控制。)结构简单(,由于直线电机不需要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附加装置,因而使得系统本身的结构大为简化,重量和体积大大地下降;)定位精度高(在需要直线运动的地方,直线电机可以实现直接传动,因而可以消除中间环节所带来的各种定位误差,故定位精度高,如采用微机控制,则还可以大大地提高整个系统的定位精度;)反应速度快、灵敏度高,随动性好(直线电机容易做到其动子用磁悬浮支撑,因而使得动子和定子之间始终保持一定的空气隙而不接触,这就消除了定、动子间的接触摩擦阻力,因而大大地提高了系统的灵敏度、快速性和随动性;)工作安全可靠、寿命长(直线电机可以实现无接触传递力,机械摩擦损耗几乎为零,所以故障少,免维修,因而工作安全可靠、寿命长。)运动噪声低等优点,直线电机驱动方式与旋转电机驱动方式的最大区别是,取消了从电动机到工作台之间的一切机械中间传动环节,实现了零传动,避免了丝杠传动中的反向间隙、惯性、摩擦力和刚性不足缺点,使机床的性能大大提高。其他应用行业也得到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