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输出接线

楼主(2012-06-11):
现有一款温湿度传感器,2组4-20mA模拟量输出,只有3根线,求教怎么接入PLC的AI模块?

+极公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是需要外供电的,电源24V。输出湿度、温度信号都是4--20MA信号。

1接电源正

2接PLC通道1的+,PLC通道1的—,接到电源—

3接PLC通道2的+,PLC通道2的—,接到电源—

南京盛亿科技专业生产无纸记录仪、红外测温仪、信号隔离器

楼主:
明白了,非常谢谢.

也就是不从PLC模块上取电了,另外从24V电源处取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