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组态画面中小车的移动怎样做

楼主(2012-06-11):
看演示程序中,好像是几个的叠加,不同时段显示不同位置的画面,这样感觉很麻烦的,有没有别的命令的语句直接移动的,像国产的那些软件那样吗。

网友A(2012-11-13):
角度不变化的话可以用相对位移来实现,采集到小车位置的变量,观察变量的范围。

复杂图形的旋转实现比较麻烦,需要对各部分的顶点运动轨迹控制,必然需要大量的矢量计算和脚本编写。

网友B(2018-08-05):
引用 网友A:
角度不变化的话可以用相对位移来实现,采集到小车位置的变量,观察变量的范围。复杂图形的旋转实现比较麻烦,需要对各部分的顶点运动轨迹控制,必然需要大量的矢量计算和脚本编写。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C(2019-05-22):
小车的固定位置,用绝对位移也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