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90-30热备PLC,远程站GBI001模块FAULT黄灯,新的问题

楼主(2012-06-11):
GE 90-30热备PLC,远程站GBI001模块FAULT黄灯,其中模拟量输入模块ALG230,INTPWR灯有时亮有时不亮,配置没有问题,远程站GBI001模块FAULT黄灯亮子站就不行了,整个的PLC也不行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专家帮忙分析一下,现在暂时用其他站的模拟量ALG230替换再看看,如果还是不好,请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网友A:
检查电缆和拔码开关,修改后CPU要重启。

楼主:
都检查了,没有问题,把有问题的模块换了一个,暂时正常了,一个模块有问题能影响整个系统吗?

网友A:
不会影响整个系统

FAULT黄说明有开路,但通讯不会断,IO ENABLE如果黄色,说明通讯断了。

楼主(2012-08-04):
设备运行到现在基本都没问题了,发现230模块有问题:只有这个模块的INT PWE没亮,换了一个之后就亮了。用到现在整个系统都挺稳定的,没有发生瘫痪现象。最近看手册发现这个电源判断好像是送到CPU的并进行错误报告,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整个系统瘫痪的呢?不过在瘫痪后我们清理过错误报表,但还是不行,好像只能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又瘫痪了。

网友A:
CPU停止后,检测下PLC故障表,看有什么信息,可以判断引起CPU停机的原因。

看一下CPU的setting里的ignore fatal faults选项,改成enable。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也处理过,首先断开有故障的分站,连接其余的分站,如果通信正常,你可能需要更换有故障的GBI001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