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224XP 和CPU224XP CN区别!

楼主(2012-06-11):
小弟新手!刚接触PLC!看224XP型号的时候看到2个不同订货号 6ES7 214-2AD23-0XB0 和6ES7 214-2AD23-0XB8 都是DC/DC/DC!~~~一个是224XP 一个是224XP CN !请问下2者有什么区别么?后面的CN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CN表示在国内生产的,编程软件支持中文,用起来是一样的。

楼主:
哦!谢谢!我纠结了好久。。还怕有假呢。。

网友B:
  使用都是一样,只是产地不一样,CN 中国产业界

楼主:
那顺便请教下,用什么样的通讯线比较好?看到又PC/PPI 和USB/PPI!只是一端接口不同么?如果是笔记本好像只有USB接口是不是只能用USB的?

网友C:
cn=Made in china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顺便请教下,用什么样的通讯线比较好?看到又PC/PPI 和USB/PPI!只是一端接口不同么?如果是笔记本好像只有USB接口是不是只能用USB的?

如果只有USB接口,那就只能用USB-PPI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n=Made in china

学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