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OPC CLIENT 实时错误 462

楼主(2012-06-11):
自己用VB编的OPC CLIENT,连接OPC SERVER后,运行正常,十几分钟后报错:实时错误‘462‘,远程服务器不存在或不能使用。

OPC CLIENT把OPC SERVER关掉了。如果不运行我自己编的CLIENT,SERVER一直运行不会停。

请教高手,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你把OPC Client 源代码库及例程共享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6/2012061109155600001-1.shtml 封装成动态库dll,用VB调用OPCClient.dll,开发起来简单多了。

楼主:
补充一下,异步读取SERVER数据,命令如下:

objTestGrp.AsyncRead ADNUM, lServerHandles, lErrors, lTransID_Rd, lCancelID_Rd

运行164周期后,会把OPC SERVER关掉,然后报错。

网友B:
等到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