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之问题求助

楼主(2012-06-11):
我在一台电脑复制的项目,为什么在另一台电脑能打开而不能运行(同一版本的WINCC).先谢谢各位大师能在百忙之中看贴回贴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复制后的项目在另外一台同版本的PC上运行,需要修改Wincc中计算机名为当前PC的计算机名。另外,如果不是使用Wincc的项目复制器复制的项目,可能造成项目复制不完整。最后,应在项目关闭的情况下进行项目的复制。

网友B:
可能里面设置的不对!!!

网友C:
把项目关闭,用项目复制器另存一个,然后拷到另一台电脑,打开时会提示你更改项目中计算机的名称,更改完后,关闭项目程序,然后再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项目关闭,用项目复制器另存一个,然后拷到另一台电脑,打开时会提示你更改项目中计算机的名称,更改完后,关闭项目程序,然后再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师傅指点,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E:
改一下计算机名称就可以了,改好关闭,再打开

网友F:
把计算机的名字复制一下 然后打开WINCC 点击计算机 点属性   点属性 那里有个计算机名 你粘贴一下 点确定 后退出WINCC 再进入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路过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