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寄存器 AC1 相关功能

楼主(2012-06-11):
各位大虾好!

小弟有事相求,请留步!

LD SM0.0

MOVD  &VB204 ,AC1

MOVD  *AC1 , VW304

ADD  +2, AC1

END

请问结尾AC1中的值是什么?     AC1加“*”与不加区别在那?

请贵言相留!

网友A:
请给出完整的程序,上面错误百出

网友B:
LD SM0.0                     // 一直为 On 标志  常开点

MOVD  &VB204 ,AC1    //把 VB204 的地址传送到 AC1 寄存器里面,

                                 // 因为地址是 32位 的,故,只能用AC1 累加器存贮地址

MOVD  *AC1 , VW304  //这个地方错了,MOV_D是双子之类,用VD304

                                //   *AC1 是 提取 AC1 地址 中的数据,此时 *AC1 == VD204

ADD  +2, AC1            //    AC1  此时 存储的是 VB204 地址,+2 后,就变成了 VB206 的地址;

END

  AC1加“*”与不加区别在那?//   加“ * ”是取地址符 ,取出 AC1 中地址中的数据,而 AC1 表示 AC1 中的数据;

楼主:
对:miy_gongkong关于LD SM0.0                     // 一直为 On 标志  常开点MOVD  &VB204 ,AC1    //把 VB204 的地址传送到 AC1 寄存器里面,                                 // 因为地址是 32位 的,故,只能用AC1 累加器存贮地址MOVD  *AC1 , VW304  //这个地方错了,MOV_D是双子之类,用VD304                                //   *AC1 是 提取 AC1 地址 中的数据,此时 *AC1 == VD204 ADD  +2, AC1            //    AC1  此时 存储的是 VB204 地址,+2 后,就变成了 VB206 的地址;END   AC1加“*”与不加区别在那?//   加“ * ”是取地址符 ,取出 AC1 中地址中的数据,而 AC1 表示 AC1 中的数据;内容
谢过,   不好意思啊,  MOVD  *AC1 , VW304  //这个地方错了  这里的那个指令是 ID-I,双字转字

网友C:
学习下啊,给为都是高手

网友D:
菜鸟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