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烫

楼主(2012-06-11):
一台45千瓦电机烧掉后按原参数重绕后负载得到85A运行不到一小时就烫的不能碰了,以前是不这样的,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A:
绕得不好,虽然测的参数一样,可能工艺不一样产生的!

我以前也是一样,绕回来的就没有原装的好!

网友B:
电机烧坏线圈如果完全按原来数据重绕,不会比原来电流大的。应该找一下上次烧坏原因,看一看是否机械故障负载过重。

网友C:
要看三相电流电压是否平衡,电压平衡,电流不平衡电机有问题;或看机械轴承是否过紧。

网友D:
应该是重绕质量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看三相电流电压是否平衡,电压平衡,电流不平衡电机有问题;或看机械轴承是否过紧。

重绕电机,不简单的工作啊。

网友F:
有些绕电机的,为了节省成本,会减少几圈线圈

网友G:
1你的核心问题没解决,为什么会烧电机?过载、接地、减速箱坏了还是别的原因

2你修完的电机测试了吗?不要上来就满功率使用

3你电机绕线不好

从以上几点想吧

楼主:
这台电机已经重绕过3次,以前负载加到90A也没事,三相电流基本平衡相差2-3A,现在85A刚好是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