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能换向

楼主(2012-06-11):
今天接了一台旧电机(三相380V、3。5KW),不管如何调线,电机都是反转,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3.5少见。

线电压是多少,如何调线的,做了哪些检查

网友B:
不管如何调线,电机都是反转,【具体怎样接的线】

楼主:
电机三相线电压是380V,星型联接,U,V,W三根电源线任意互换电机都是反转,不能正转。

楼主:
三根电源线中的任意互换两根

网友C:
翻转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根电源线中的任意互换两根

网友E:
你在接线柱上的连接是否正常了?按照说明书接了没?

网友F:
带负载了吗,转速如何?

网友G:
这种现象还真没见过,是不是电机是定制的?但是也是很奇怪,你是星型接法啊!

网友H:
是不是缺相呀?检查一下三相电压、绕组阻值及线路。

楼主:
电压,阻值,都正常。为了不影响生产至今还在运行。

网友I:
是却相

用相续表看看,如果相续表正常说明电机有问题,如果不是,就是线路和控制有问题。

网友J:
你电机是不是变频器控制了啊?或是其他什么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