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漏电开关选型

楼主(2012-06-11):
请教大家,想做个测试风机的工作台,风机是三相四线的,想用三相四线漏电开关来保护工人安全,目前选型的是正泰DZ47LE 3P+N 10A。想请教大家:

1.漏电开关在意外(操作失误、故障等)情况下能有效保护工人的安全吗?

2.漏电开关有零线进,零线出。如果只是风机的话,三相是平衡的,如果再加上控制回路,比如指示灯、接触器、控制板(均采用220V供电)等,三相就不平衡了(虽然电流不大2A内),会不会导致漏电开关动作?

麻烦大家了,谢谢。

木有积分,对不住大家了!!!

网友A:
能的。三相不平衡没关系,四根线电流和为零就行。

网友B:
三相电不平衡,     从供电角度说,不能充分发挥供电设备的容量,因为每相的可供容量是设备总容量的三分之一,造成资源的浪费。从用户设备来说,集中使用一相可能使这相电压低落,但不超供电设备、线路额定负荷影响不大。从技术方面说,如果中线有问题,三相不平衡使中性点偏移,造成三相电压严重不平衡甚至事故,但这可以用技术手段防止,不是要求三相负荷平衡的主要理由。毕竟,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的。三相不平衡没关系,四根线电流和为零就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最关心的还是漏电开关的问题,就怕万一有问题,万一保护不到,就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最关心的还是漏电开关的问题,就怕万一有问题,万一保护不到,就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最关心的还是漏电开关的问题,就怕万一有问题,万一保护不到,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