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怎么跟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2-06-11):
请教大家,在PC机与触摸屏之间怎么实现通讯?老师让我做这个通讯,但是我不太懂,只能把组态下载到触摸屏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啦,老师说就是让他们之间可以相互传送数据

网友A:
用PC仿真PLC进行通讯啊。。。。。。

网友B:
触摸屏做主机,通过超级终端接受数据。。。。。。。。。

网友C:
组态完成以后,要进行变量的连接,设置相同的外部变量,可实现PC和触摸屏的通信

网友D:
应该是在电脑上用软件把触摸屏画面做好后,下载到触摸屏中。然后通过数据线将触摸屏与PLC等PC进行通信连接,触摸屏就相当于外部控制和实时监测装置。

网友E:
使用触摸屏的宏指令,从串口发送数据,PC机 接收。 除此之外,可以借用OPC。

网友F:
利用232或者485是触摸屏与电脑进行通讯,同时把触摸屏和电脑分为一主一从就可以了,主机可以往从站里面读写数据!这样就能实现了互联,如果触摸屏可以连接网络的话那就简单了直接用网线通过路由器把电脑与触摸屏连接起来。分别分配IP这样可以都做主站,可以互相读写数据。

楼主:
对:zwm00306关于用PC仿真PLC进行通讯啊。。。。。。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不过老师貌似不是这个意思啦~~嘿嘿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高手啦!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李超关于利用232或者485是触摸屏与电脑进行通讯,同时把触摸屏和电脑分为一主一从就可以了,主机可以往从站里面读写数据!这样就能实现了互联,如果触摸屏可以连接网络的话那就简单了直接用网线通过路由器把电脑与触摸屏连接起来。分别分配IP这样可以都做主站,可以互相读写数据。 内容的回复:

您说的好深啊,我有点不懂,能细化一点就更感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