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84期——关于两台变频器输出异常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在某个工程中,根据工艺要求和客户要求,变频器为一用一备,电机也是一用一备,因此电气部分配置了两台变频器及两台电机。由于设备线路出现故障,其中两台接触器同时接通(互锁功能此时无效),最终致两台变频器的输出直接并联!!!

      这种情况下,是否会导致变频器损坏?

      请分情况讨论:变频器品牌是否相同、功率是否相同、输出频率是否相同等情况。本擂台暂不详细讨论直流母线并联的情况。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6月18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该擂台采用了新一轮工控网论坛擂台题目征集帖第143楼联不通的推荐擂台题,在此感谢!征集结果已反馈到征集贴请玻璃的心审核。

网友A:
如果只有一台变频器输入电源,就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变频器输出的互锁无用。

网友B:
如果只有一台变频器运行的话应该没问题,停止的那台变频器的IGBT是截止的,电流不会从变频器的输出返回去。

网友C:
相当于一个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接到了另一个变频器的输出端,会不出现问题么??相当于变频器的输出端接入输入电压,会不出现问题么?希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D:
一用一备,即仅有一台运行,停止那那台正如3楼说的IGBT是截至的,所以不会造成短路,但是如果是大功率的变频器会造成模块中续流二极管的损坏(瞬时电流会很大),即变频器损坏。小功率的变频器的话,但就接错线不一定会损坏,反而交流电经续流二极管整流为直流电,面板还会有显示。曾经一不小心实验的时候接错一国产神机,一运行就跳OC,郁闷半天,猛地发现一身冷汗啊

网友E:
“最终致两台变频器的输出直接并联!!!”,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举例说一个电源给一个负载供电,改给一个电源供电,你说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F:
变频器品牌相同、功率相同、输出频率相同的情况下,两台变频器的输出直接并联,有二中可能(1)是相序一致,不会损坏变频器,(2)是相序不同,会损坏变频器。

网友F:
1,变频器品牌相同、功率相同、输出频率相同的情况下,两台变频器的输出直接并联,有二中可能(1)是相序一致,不会损坏变频器,(2)是相序不同,会损坏变频器。2,假如变频器品牌相同、功率相同、输出频率不相同的情况下,也会损坏变频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一个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接到了另一个变频器的输出端,会不出现问题么??相当于变频器的输出端接入输入电压,会不出现问题么?希望高手解答下

同意这种说话,虽然实际中没遇到过,但是个人觉得不行

“两台变频器的输出直接并联”这种情况下,到底该判断是一个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呢,还是两台变频器各自控制一台电机?如果是前者那么是哪个变频器控制呢?如果是后者那么变频器和电机怎么对应控制的呢?如此混乱的控制,还算没问题?

网友H:
我们看一下擂主的问题:在某个工程中,根据工艺要求和客户要求,变频器为一用一备,电机也是一用一备,因此电气部分配置了两台变频器及两台电机。由于设备线路出现故障,其中两台接触器同时接通(互锁功能此时无效),最终致两台变频器的输出直接并联!!!

1、在某个工程中,根据工艺要求和客户要求,变频器为一用一备,电机也是一用一备,因此电气部分配置了两台变频器及两台电机。根据工艺和客户的要求,作为工程设计,肯定变频器和电机的选型应该完全一致(一用一备呀!),其次变频器输出(注意我强调的是输出)应该不仅电气连锁而且要求机械连锁。

2、上面问题设计没有考虑机械连锁。由于设备线路出现故障,其中两台接触器同时接通(互锁功能此时无效),最终致两台变频器的输出直接并联!!!这种情况绝对不容许设备运行,这样设置的变频器不容许输出直接并联!!!

网友H:
当然有人会讲,变频器输入电源一般都会有断路器,我将断路器断开,变频器输入电源断开,行不行。回答仍然是不行!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一般的变频器主电路由三部分组成:整流电路、中间回路(一般应用电压型是电容)和逆变电路。一般我们应用的逆变电路的功率单元模块是IGBT模块,但是应该知道IGBT模块上有一个反并联的二极管。即使IGBT处于截止,逆变输出端的电压仍然通过整流二极管对没有工作的变频器的中间回路充电。这个状况使本来已经断掉电源的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处于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变频器有可能损坏(即使我没有使能信号或正反转信号)。问题还不仅如此。IGBT的控制极和主电路没有电气隔离,静电和干扰都极易损坏。所以从主电路角度IGBT的漏极和源极都不容许接交流电源。要知道变频器输出的交变电压是直流电压开关切换的结果。所以变频器输入输出绝对不容许接错!

网友H:
对于清晰表述的问题,我们也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思考,该联通的就应该联通,该联不通的就应该联不通。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有足够的经历,经验所有的事情,经验练就胆识。而原理才是永恒的。

本擂台的题目,变频器输出的接触器分别供给或切断两台电机的电源,在出现以上故障时工作得变频器会同时拖动两台电机,这本身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1、工艺是否容许两台电机同时运转,有许多情况会引起机械的损坏和安全事故!

2、假设它是风机和泵类负荷,而且两台电机同时启动也没有问题,一般这种问题电机也没有速度反馈。但是问题在于变频器可能过负荷或者不能满足流量和压力的要求。

3、没有运行的变频器处于非正常供电状态随时可能损坏,损坏可能会造成正在运行的变频器损坏。

设备有些运行状态是不能容许的,本期题目就是,对于不容许状态,我们不会集中于讨论是否会引起短路或其他故障,也不会根据经验来判断。正确的做法是将一台不用的变频器拆除(紧急情况)或检查线路排除故障,更换相应损坏部件,恢复系统功能之后运行。并且增加机械连锁或隔离!

网友H:
在任何情况下,两个变频器(不论是否同品牌、参数一致不一致)都不容许输出直接连接,不存在是否同频率同相位的问题。无论如何两个变频器不可能做到和变压器那样的电源并联条件。这是由设备制造工艺和原理决定的。

有人可能会说,那么大功率逆变器是怎样实现的,单独的功率元件是不可能的。这是对的。那必须依靠均压、均流技术,并且控制系统可以保证控制信号的同步,而两个变频器是不可能作到的。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20MP)1名:

jona        oycf

二等奖(10MP)2名:

肖邦         ale3344

恝雁        恝雁

三等奖(30积分)5名

李纯绪        lcx_jia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联不通        XSH3044

刘志斌        binzhiliu

EastW        abcxiangd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