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2-06-12):
各位帮我看哈这个程序问题出在哪,在实际操作中伺服电机找不到原点。回原点指令中的X17是M50

网友A:
伺服电机找不到原点,要么是原点没有在PLC中设置,要么是脉冲指令应用错误,不懂这个程序,等业内人士解答。

楼主:
那它的原点应该怎样设置呢?请教哈黄工

网友B:
GONGKONG这几个字很烦人,好多图片都挡着看不清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ONGKONG这几个字很烦人,好多图片都挡着看不清楚的

就是,建议去掉火改小写。

楼主:
当住的是M50,X17是M50我忘记改了。实际操作它一直在找原点,

网友D:
伺服原点回归模式改了没呢?

网友E:
把M8029 挪下来! 三菱的原点回归指令,需要极限位 X ** , 实际应用当中有么?

楼主:
我就是想用M50来代替X17,看来是不行

网友F:
“当住的是M50,X17是M50我忘记改了。”

我是看了台达的DZRN指令的,当X3、X14、M30、M10都闭合时,PLC执行DZRN指令Y0发出130K频率的脉冲,当M50上升沿Y0发出10K频率的脉冲,当M50下升沿Y0停止发送脉冲。你的程序最下面一行执行结果是M50一直接通,造成Y0一直发出10K频率的脉冲。

网友G:
     就是,建议去掉火改小写。 伺服电机找不到原点,要么是原点没有在PLC中设置,要么是脉冲指令应用错误,不懂 三菱 PLC 伺服的这个程序,等业内人士解答。

楼主:
谢谢9楼的老师,自己真的是大意啊!

网友H:
学习了,很好的例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伺服电机找不到原点,要么是原点没有在PLC中设置,要么是脉冲指令应用错误,不懂这个程序,等业内人士解答。

其实你在每个问题上都积极的回答,其实我想说,不懂,你可以不回答!每次都这样!

网友K:
个日货程序,诶,抵制日货。。。。。。

网友L:
大侠们啊,施耐德XBTOT2210用什么软件编程啊?求求大家了。vdj6.0没有这个系列的,vdj5.1没有这个系列的,怎么办啊。

网友M:
主要原点的值设置是否正确,还有一些是不是重复了

网友N:
应该是是M50的问题,那个位置是近点信号,你都没有近点信号啊。。

网友O:
不知哪里有专门驱动伺服的例子可供学习学习

网友P:
D8140最好不要用程序只置零,当执行完dzrn 会自动置零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当住的是M50,X17是M50我忘记改了。”我是看了台达的DZRN指令的,当X3、X14、M30、M10都闭合时,PLC执行DZRN指令Y0发出130K频率的脉冲,当M50上升沿Y0发出10K频率的脉冲,当M50下升沿Y0停止发送脉冲。你的程序最下面一行执行结果是M50一直接通,造成Y0一直发出10K频率的脉冲。

网友R:
看不清楚啊,怎么给你分析啊!

网友S:
原点是不是可以通过手动来调整呢??

我想要你应该要把传感器和你设定好的原点校正好吧!!

请多多指教!!

我是菜鸟~~呵呵

网友T:
你监控一下程序,看哈啊

网友U(2012-07-13):
监控程序看看  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