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生成动作时出错,编译时出错

楼主(2012-06-12):
我装的wincc,然后按钮添加动作,老是提示 生成出错,变量连接的也对,变量格式也对,是英文状态下的单引号,还有编译时也不行,哪位帮忙看看什么情况,谢谢各位了

网友A:
z这个不了解,期待 高人 来 解答,围观。。。。。

网友B:
我帮你远程解决,肯定是哪里符号不对,QQ:435428652

网友C:
符号不对,或者不存在,或者里面有什么不该有的字符

网友C:
留下你的QQ号,我给你搞定 远程也可以啊

网友D:
关注中。这个问题不应该是问题啊

楼主:
哪位仁兄能给解决,给分,呵呵,QQ:991074885,谢谢

楼主:
重新卸载wincc,又装了一遍,还是不行,哪位仁兄指点,谢谢啊

网友E:
看变量,肯定是变量问题!!!

楼主:
不是变量的问题。可能是wincc脚本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变量的问题。可能是wincc脚本的问题

网友G:
可能是wincc脚本的问题

网友H(2012-09-10):
变量的问题,应该是先建变量,然后才能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