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85期——关于变频器驱动提升类设备下降时倒提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在某个工程中,施耐德ATV71型4kW变频器,驱动卷扬机负载,无配重(如果不刹车且电机不出力,负载会下滑),变频器配置外接制动电阻,电机配减速机及刹车装置。

      当控制负载往下降落的时候,负载的实际位移情况为:先往上升一点(大约三公分左右),才会下降。这种情况正常吗?如果不正常,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该该怎么解决呢?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6月25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该擂台采用了新一轮工控网论坛擂台题目征集帖第144楼联不通的推荐擂台题,在此感谢!征集结果已反馈到征集贴请玻璃的心审核。

网友A:
正常的,重载时防止溜沟,先建初始力矩。当制动器打开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向上的力往上拉,等比变频器检测到速度不对的时候,再改变输出转矩,让物体下降。

查看FLU参数,如果选择为Fct模式,变频器在通电时会自动建立磁通量。

如果选择为FNC模式,当启动时电机进行励磁。

网友B:
使用过这个变频器。

网友C:
是不是三相电源有可能缺相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啊

网友D:
那怎么能改善此现象呢?而有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此现象出现的

网友D:
FLU参数设为NO,是没用到这个参数的

楼主:
希望大家帮联不通解惑。。。。。。

网友E:
刹车装置想办法,可以打我电话具体细节交流下,网上说不清楚,13814236622小

网友F:
个人认为这种应该用抱闸刹车装置,以前看到很多流水线上的这类负载都是这样,一般不通过变频器参数设置来防止溜车现象。

网友G:
卷扬机带动提升类负载,在驱动部分,往往有以下共性

1.变频器可以四象限运行,并配备制动电阻

2.系统带抱闸,当力矩值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打开报闸

3.启动力矩较大,变频器功率要足够大,并将力矩和电流限幅值设定在1.5倍以上

所以,启动时负载先反转一点,再开始正转,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启动时电机正憋着劲呢。想调整这种现象,可以修改一下抱闸打开的时间。

另外需注意,负载下降时,电机工作于发电状态,会有较大的能量反馈回变频器直流母线,然后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使制动电阻发热严重,频繁启动时,制动电阻会有烧坏的危险,所以制动电阻的制动功率一定要够大。

网友H:
1、提升类设备用变频器就是个错误;

2、变频器切断了电机发电运行的回馈通道;

3、变频运行,电机发电制动运行靠制动电阻燃烧制动能量,不安全,一旦电流中断重物从天上会砸下来!

4、变频运行,电机抱闸与电机不能一起控制,分别控制的结果是不安全隐患;

5、用绕线电机调速一般足以满足提升类设备对调速的要求,而下降与上升一样安全可靠;

网友H:
6、制动电阻的功率,要和电机的功率相当才行,例如30KW的电机满负荷拖动提起一个重物,下降时发电的功率也会是30KW,制动电阻的功率必须是30KW才可以;

网友I:
如楼上各位所说,这类负载不建议使用变频器制动。

网友J:
建议使用气动抱闸装置···轧机 涂机的直流系统一般都用启动抱闸

网友K:
根据题目:在某个工程中,施耐德ATV71型4kW变频器,驱动卷扬机负载,无配重(如果不刹车且电机不出力,负载会下滑),变频器配置外接制动电阻,电机配减速机及刹车装置。

那么,按照施耐德ATV71手册,该应用的接线图见下:

这个电路实际运行起来,提升时,我们定义这个方向电动机为正转,那么这时电动机就是正向电动状态,电动机克服重力势能,将重物提起。停车时能耗制动配合电磁刹车。该动作完全正确。但是,重物下降呢?

首先,电磁刹车必须打开,因为没有配重,重物加速下降,如果电机没有电源,物体运动将是不可控的。所以这时变频器输出一个反相序电源,电机转动方向与物体下降方向一致,这时重物总是切割电机磁力线的。电力阻碍重物下落,电机处于反向制动状态。由于ATV71不能四象限运行,将使中间环节电容电压升高,制动电阻也要消耗能量。

网友K:
当控制负载往下降落的时候,负载的实际位移情况为:先往上升一点(大约三公分左右),才会下降。这种情况正常吗?如果不正常,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该该怎么解决呢?

这个我觉得有点怪。你想重物向下移动的时候反而往上提升一点,没有配重,那么电机一定有一个正转的寸动,但是如果没有人为设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反转指令不可能产生正转寸动),要不外部有这样的要求,要么是内部的什么参数产生这么古怪的行为。

还有一种可能:系统设置成要么正转要么反转,总有一个信号有效。这种情况下,如果正转停车的频率不是零设定,而是有一个小的设定在上面,停机时,由刹车将电机抱死,反向运行时刹车信号比反转信号提前,有一个很短的时间电机确实是正转。如果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则有很多方法了。

网友L:
还在学习阶段,解决不了这么复杂问题

网友H:
 。。。。“当控制负载往下降落的时候,负载的实际位移情况为:先往上升一点(大约三公分左右),才会下降。这种情况正常吗?如果不正常,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该该怎么解决呢?”

1、这显然是一个操作程序,不是故障;

2、由于系统处于吊重状态,系统内应力处于绷紧状态;

3、还有防止下滑的各种锁紧机构,例如倒刺,必须先上升一下,才能解除;

4、主要是为了解除机械锁紧机构退出制动锁紧状态;

网友H:
5、大家用过手动的倒链吊重,下落的时候,先要提起,才能将制动倒刺解除后下落!

网友K:
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怎么会产生这个动作。这个可能只有联不通兄弟,才能进行了解了,因为他有设备、有图纸,如果原理分析确实有这样一个寸动。那么是设计的问题。这个动作正常。如果原理分析没有这么一个寸动,那么应该属于设计缺陷。设计存在不可预知的运动。因为我看不出这个寸动的必要性。我天天坐电梯,就没有遇到这种寸动,如果有肯定会让人不安的。

网友H:
6、这种“冲动”在过去机床机械调速操作时也有过,为了让齿轮咬合好,电机反转一下,例如X62W万能铣床主轴调速冲动是靠一个位置触点SQ6、SQ7将电机反向转动一下;

网友H:
7、jona 如果需要这个X62W万能铣床动画图的话,请给个邮箱地址!

网友K:
我不做假设,如果有这个寸动,一定是原理上可以分析出来的。如果没有可以造成这种寸动的设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从控制原理讲,没有寸动也可以保证卷扬机的安全可靠工作。所以在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我并没有完全否认寸动的存在:

这个我觉得有点怪。你想重物向下移动的时候反而往上提升一点,没有配重,那么电机一定有一个正转的寸动,但是如果没有人为设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反转指令不可能产生正转寸动),要不外部有这样的要求,要么是内部的什么参数产生这么古怪的行为。

当然,刘老师的慷慨,我很感谢,可以将X62W万能铣床动画图,发送jack9603301@163.com.

网友H:
他又没给图,这个就不用猜了!给你发过去了!

网友K:
有没有真正用过卷扬机的朋友,到底卷扬机的运行中,重物下降时,应不应有联不通观察到的寸动!我的看法是不应该有!!!大家投票表决好不好?

网友K:
好了,我们还是不要做假设,我们可以根据现象来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

重物下降前一刻,电机刹车处于抱闸状态,在稍早时间停车指令发出电机会减速,在电机转速低于某一转速,刹车抱闸是一个聪明的设计。我们假设停车指令可以撤销重物提升指令,那么当重物下落指令发出时,刹车释放,电机变频电源提供的电源相序使电机运转方向和重物下落方向一致,因为是位势负载,实际重物拖着电机运转,这时电机处于制动状态。那么没有可能反而克服重力向上寸动。

但是,当停车指令并不撤销重物提升指令时,问题就不一样了。当重物下降指令发出,刹车会释放,但重物提升指令由闭合到断开需要一段时间,重物下降指令由断开到闭合也要一段时间。如果出现这样的动作序列,刹车释放-重物提升指令有效-重物下降指令无效-重物提升指令无效-重物下降指令有效。那么电机实际动作正是:刹车释放-电机提升重物-重物拖动电机向下运动。由于电机提升重物的时间很短(闭合接点断开的时间),启动时速度较慢,这就是产生向上3公分寸动的原因。

网友K:
如果以上分析成立,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很简单。

1、方法一,停车指令发出时同时撤销重物提升指令和重物下降指令;

2、方法二,刹车释放设置一个小的延时,保证重物提升和下降指令完成转换,才有效。

总之,你电机不提供动力,重物就不可能产生寸动。

网友H:
8、举例说,一辆载重汽车在上坡图中停车,在车轮底下堵了一块石头,以防车体下滑;

9、现在要下行,车必须先上行,去掉车轮底下堵的石头,然后再下行;

网友K:
以重载汽车上坡、下坡来比喻提升类设备的工况,并不合适。类比方法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并不一定完全合适,首先要确定可类比性,而这个工作仍然需要采用分析方法。

提升类设备采用变频器就是一个错误。现在大量的电梯设计和制造安装单位都采取变频器来驱动电梯升降电机。变频器在目前工业应用已经基本取代原来的直流调速。

如果30年前有这种看法不奇怪,今天再这么看无论从工业经验和理论上,都是错的!

网友M:
这个情况是不是发生在把重物提升到一个高度后,然后马上切换的时候呢?假如是的话,是不是这样发生的;提升--到位置后--停车--然后就切换到下降;假如切换过快,抱闸又打开了,此时制动电阻尚未消耗完能量,或许会有个力提升一点点的距离,同时因为切换有个时间差,变频器的加速时间没完成呢;或许考虑下加大制动电阻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N:
可以加制动单元啊!!!!!!!

网友H:
 “当控制负载往下降落的时候,……先往上升一点(大约三公分左右),才会下降。这种情况正常吗?”

1、这种情况绝对不是误动作,所以是正常的设计的运行程序;

2、这个程序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往上提一点,来解除“空中吊重停车时的制动状态”,为下行消除障碍,做好准备!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20MP)1名:

jona        oycf

二等奖(10MP)2名: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6SE70        hsjbest

三等奖(30积分)2名

刘志斌        binzhiliu

原创军团-江湖走走        gdh

楼主:
突然想起,联不通给我发了一段说明书中的文字,我现在转抄下来以供大家参考。没有早贴出来,不是我的故意,而是我的疏忽,实在抱歉。这段文字如下所述:

配合“制动释放频率”参数调整预置力矩
开环起升机构:需要在满载和空载状态反复试验。预置力矩过大则空载可能倒提,预置力矩过小则满载可能溜钩。
开环平移机构:预置力矩过大时起动有冲击,过小时松闸瞬间大小车会因为风力或轨道拱度产生反方向运行震动
闭环应用:制动释放频率可设置为0,释放电流可设置为1-1.5 倍电机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