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程序问题

楼主(2012-06-12):
D1030与D1336有什么区别?手册上说D1030是Y0累计输出脉冲个数,D1336是脉冲当前值,这两个数值不是一样的吗?不明白,D1030减D460等于0吗?

还有这条程序,是浮点数计算,F0.000E+0和F6.000E+2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数?相加得多少?

求指点!

网友A:
F0.000E+0和F6.000E+2是什么意思?浮点数的写法,看不习惯可以用十进制来显示,呵呵,上面的问题不清除。

楼主:
那么 +0和+2代表什么呢?

网友B:
代表*10的n次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