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在windows7系统安装的三菱fx2n系列编程软件

楼主(2012-06-12):
求能在windows7系统安装的三菱fx2n系列编程软件

网友A:
三菱官网:www.meas.cn下载GX Developer V8.86Q,也可在其下载GX Works V1.77F。

楼主:
下载下来的软件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

网友B:
目前用WIN7还是比较累的

很多软件很难安装

网友C:
GX Developer8.86和GX Work2都可以在win7安装,我两个都装了。软件最好官网下,不会装就看手册

网友D:
wen 7  64 位的可以安装吗?

网友D:
wen7 64 位的 上面两个软件都可以安装吗》?

网友D:
wen7 64位的上面两个软件都可以安装吗?》?驱动能安装不?

网友D:
求高手解答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