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使信捷plc掉电记乙

楼主(2012-06-12):
能否让记数器掉电不归零

网友A:
信捷的计数器C断电保持的从C320到C639。

网友B:
系统可以设定吧

楼主:
我是新手自学的只会用梯型图编一般的程序,楼上说的我有点不太懂我会努力的。谢谢

网友C:
你只需要将寄存器FD8205里面的值修改为你需要的值即可(例如:如果你需要掉电保存的计数器的范围为C100~C639,你只需要将FD8205里面的数值由默认的320修改为100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D:
XC3系列

D

FD8202

D断电保存区域起始标号

D4000~D7999

M

FD8203

M断电保存区域起始标号

M3000~M7999

T

FD8204

T断电保存区域起始标号

未设置

C

FD8205

C断电保存区域起始标号

C320~C639

S

FD8206

S断电保存区域起始标号

S512~S1023

ED

FD8207

ED断电保存区域起始标号

ED0~ED16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