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CPU可以走直线圆弧插补么?

楼主(2012-06-12):
     我想请教三菱FX系列CPU可以走直线插补,圆弧插补么?2N本身是不具备这样的脉冲指令,我想问配置什么样的模块可以完成这样的功能,求指教,谢谢各位工控大侠了。

网友A:
怎么看着像是在数控方面才用到的啊

网友B:
可以用PMAC卡
提供美国Delta tau运动控制卡  美国Parker全系列运动控制产品及英国RENISHAW光栅尺 、激光干涉仪。以上产品均提供全面技术支持,整体运控方案解决。

联系电话:010-5823-5840/5841-8003(魏工)

网友C:
FX2N-20GM这个模块带有直线和圆弧插补,有指令可以直接用,可以扩展到FX2N后面,也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D:
在三菱这块只有FX2N-20GM这个模块,但是这个模块价格很贵的,我们公司有一款CPU自带24点开关量、四轴(任意两轴圆弧或直线连续插补)的产品,广泛应用在激光设备、包装设备,欢迎来电详询!

18062045938  胡

网友E:
台达都支持的,三菱怎么就不能用呢?

网友F:
台达 PM 的可以做到。   麦格米特的MC280PLC 也行,比较好用。前身是爱默生。

网友G(2012-08-11):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FX2N本体不支持圆弧插补,加个模块可以支持,问题是价格比较贵,但是简易的FX1S反而支持,最好换个其他品牌,比如日货换国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