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常见故障

楼主(2012-06-12):
过流报警是LG变频器的一个常见故障,排除加减速时间等参数设置的原因外,在硬件上主要有以下可能性:
    大功率模块的损坏可能引起OC报警,小功率经济型的变频器使用的是TYCO公司PIM的模块,通用型的中等功率的变频器则使用了富士公司生产的PIM模块和三菱公司的IGBT模块,大功率变频器则使用了西门子公司的IGBT模块。大功率模块的损坏主要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造成:
(1) 输出负载发生短路缺相;
(2) 负载过大,大电流持续出现;
(3) 负载波动很大,导致浪涌电流过大,都可能引起OC报警,损坏功率模块.

来源:嘉兴中瑞电子

网友A:
就是字太小了

网友B(2012-09-14):
版主您好:我有一台IS55.5KW的变频器开关电源坏,现在上面有2个插件电阻R64、R41烧黑了,不知道阻值,可否告知!3WR64及R41的阻值,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