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HW故障维修

楼主(2012-06-12):
此故障可能是LG-IG5系列变频器特有的一个故障,主要引起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 散热风扇的损坏。由于使用环境等原因而导致风扇轴承摩擦力过大,引起风扇负载偏大而显示HW故障;
(2) 功率模块内置的温度检测电路损坏也会引起HW故障;
(3) 此外主板故障也容易引起HW故障。

网友A:
麻烦楼主把字调大些,字太小眼看着难受

网友B(2012-08-26):
各位好,我有LG IS5 报警 HW-DIAG ,保险丝断了,现已更换,风扇转,温度传感器没问题,主板没问题。上电就报 12 HW-DIAG.希望高手指点,或电:1383663559,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