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16工位转盘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现在有一个项目,用三菱PLC控制一个直径为450mm的圆盘(铝合金板),载重后负载为20kg,圆盘与水平面平行~圆盘分为16个工位.要求每次旋转的速度可调,每次旋转后停止时间可调~我打算用拨码器控制来实现这两个功能~另外准备用伺服或者步进通过皮带轮来传动,不要减速机.~现在问题是我不知道该选用多大功率的电机,伺服400W的能带动起来吗?或者60的步进能吗?貌似要计算负载的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我不太会啊,查了相关资料也没看明白,恳亲各位看看需要多大的电机(不带减速机),感谢

网友A:
关键要看你的定位精度。。。。。。

网友B:
参考伺服的造型了。。。。。。

网友C:
不加减速机肯定不行! 才400W的小伺服,惯量根本不可能匹配! 负载的转动惯量= 0.125*质量*直径的平方=0.125*20*0.45^2=0.50625。 以松下400W的高惯量伺服MHMD系列为列,它的转子惯量才0.67* 0.0001,负载与电机的惯量比为0.50625/(0.67*0.0001)=7556! 一般做定位用的伺服推荐惯量比在5:1以内! 那么你到加个40:1的减速机合适!

楼主:
若选用57的步进带1:12.5的减速箱能带的动吗? 我自己算下来的负载转动惯量是1623.73*10-4KG/M2,这转动惯量是不是太大了.....今天给富兴电机的技术打了个电话咨询了下 他说不可以,他说上个86的不带减速的就能带的起来?

网友D:
               关注下选型问题。

网友C:
86电机不带减速机当然能带的起来,关键是你要求的加减事时间?停止时的快速响应性? 你拿个86电机直接带试试吧。

网友E(2014-08-21):
你皮带轮不能加传动比吗

网友F(2017-12-11):
支持一下吧,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下载呢

网友G(2023-04-02):
用凸轮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