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定时器指令

楼主(2012-06-12):
1)    类型、编号及分辨率

TON——接通延时

TONR——有记忆接通延时

TOF——断开延时

3种分辨率(时基):1ms10ms100ms——分别对应不同的定时器号

定时器6个要素:

指令格式(时基、编号等)    预置值——PT

使能——IN                  复位——3种定时器不同

          当前值——Txxx              定时器状态(位)——可由触点显示

    定时值=时基×预置值PT。由于定时器的计时间隔与程序的扫描周期并不同步,定时器可能在其时基(1ms10ms100ms)内任何时间启动,所以,未避免计时时间丢失,一般要求设置PT预置值必须大于最小需要的时间间隔。例如:使用10ms时基定时器实现140ms延时(时间间隔),则PT应设置为1510ms×15=150ms)。

2)  功能

(1)       接通延时定时器TON——一般用于单一时间间隔的定时

     指令格式:见图,编号与分辨率及定时器类型有关。

使能:——IN I2.0 =1

当前值——T33,当在线(Online)时,此处显示当前值

预置值——PT=3,即定时时间=10ms×3=30ms

复位——INI2.0 = 0

定时器状态(位)——“1”或“0

区别:对MODICON PLC,当10001=0 10002=1”时,定时器当前值保持;当计时时间到,即(40040= 30时,只要10002=1”,定时器也是保持

      S7-200  PLC  只要I0.0=1”,即计时,当T33当前值=3时,定时器继续计时,直至I0.0=0”,定时器复位(相当于10002=0

(1)       断开延时定时器TOF——一般用于故障时间后的时间延时

指令格式:见图,编号与分辨率及定时器类型有关。

注意:定时器状态(位)=1”(置位)及当前值复0与使能.I0.0=1”同步;计时开始与使能I0.0从“1”→“0”(断开)同步,且当计时时间到而使能仍=0”时,当前值保持。

(2)       有记忆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一般用于累计许多时间间隔(指令功能及时序图见教材P222Fig8-3-3c

指令格式:见图,编号与分辨率及定时器类型有关。

注意:定时器状态(位)=1”(置位)及当前值复0与使能.I0.0=1”同步;计时开始与使能I0.0从“1”→“0”(断开)同步,且当计时时间到而使能仍=0”时,当前值保持。

网友A:
学习了,还要努力学习。

网友B:
跟丫头学习下,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丫头学习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