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的接线

楼主(2012-06-12):
现有一个温湿度探头两个线的探头类型不知道是什么,图为温度表接线端,不知道探头接哪,往各位师傅说说

网友A:
说清楚一些,温湿度传感器与二次表连接一般是有转换器的,也就是把湿度信号转换成4---20mA信号或别的形式信号,而温度的有的是直接接在二次表上,有的是转换之后接在二次表上。

楼主:
能说下端子17 18 19 的作用吗

网友B:
偶也是感觉2楼说的正确,嘻嘻,图上说了热偶接法,此外不是还有热阻接线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说下端子17 18 19 的作用吗

 图上很清楚啊,如果是热电偶就接18,19,注意正负极。

如果是热电阻,就一端接17,另一端的两根线分别接18和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