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09电缆8针和25针各针脚定义

楼主(2012-06-12):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25针和8针的422用的是哪几个脚发送和接收?

还有ACPU-PLC怎么不能通信?我用的是SC-09电缆、有个8芯和25芯插头,说明上说兼容ACPU的啊,ACPU是25针的就是不能联机。

网友A:
你软件使用的是啥?FX?GX?

网友B:
看有些触摸屏的手册

有plc的引脚图

www.ytleader.cn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软件使用的是啥?FX?GX?

谢谢你师傅!

我是用GX8.8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