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好心人能帮我边个脚本程序,关于一个7层电梯的上下行

楼主(2012-06-13):
急!!!希望有个好心人能够帮我编一段脚本程序,关于一个7层电梯的上行和下行的,我现设电梯经过每一层时,我在自己设置的电梯运行情况面版上可以看见它到第几层了,求一个脚本程序,或是别的方法也行,感谢大家啦!!!!

网友A:
你没把问题说清楚,  是用仕么软件平台,是 上位机 组态软件吗?

这个估计 脚本是实现不了,要用多线程 来实现。或者,PLC 实现电梯控制,上位机只监控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仕么软件平台,是 上位机 组态软件吗? 这个估计 脚本是实现不了,要用多线程 来实现。或者,PLC 实现电梯控制,上位机只监控变量;
对,一着急忘记说了,是用mcgs软件来实现

楼主:
很急啊,这两天就需要!!!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C:
这个都干不了就别干这行了。。

楼主:
对:通讯网关于这个都干不了就别干这行了。。 内容的回复:我是跟着老师做课题,第一次接触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