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欧姆龙进制的问题

楼主(2012-06-13):
进制实在是搞不清楚啊,就拿“#”来说吧,后面有十六进制、十进制、二进制、BCD的情况,昨天又看到个CMP指令里面#后面加的是ASC码,彻底晕了,相信也有不少人跟我一样搞不清楚吧,求哪位好心的高手来帮忙梳理一下吧,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很好搞清楚啊,  不同的之类 对 # 后面的 格式定义不同, 例如 默认情况下  TIM 定时器 之类 #10 表示 BDC码,

你也可以通过软件设置为 &10, 自然数表示, 至于 十六进制、十进制、二进制、其实是一回事。不需要转换。

只有  BCD ,GRAY , BIN  ASCII 码之间需要转换

我给你一个转换工具,可以有利于方便你理解各种码制 时间的数据表示;

到我公司这个地址 去下载:

http://www.sh-jingfen.com/down/class/

这个链接 表 找到 “码制转换小工具” 下载即可;

网友B:
 在欧姆龙PLC中,16进制的数据和BCD数据都是用# 为前缀的。 在梯形图当中,是不能直接输入2进制数据的。在ST 语言编程当中是可以前缀2#  来表示2进制数据。

  10进制的数据用符号 &   +  来表示,在ST当中,不需要任何前缀,即:1000 就表示10进制的1000

 在PLC当中,ASCII 字符是要转换成16进制来表示的。  CMP 是无符号比较指令,比较的数据用# 为前缀的话,都是16进制的数据,可以转换成ASCII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