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microwin 端口无法打开

楼主(2012-06-13):
由于需要添加EM235扩展模块,需要把软件设置成 STOP 模式.但点击之后就显示 端口无法打开或已被占用 求解决方法.

程序版本 V4.0 STEP 7 MicroWIN SP6

系统 xp

补充:我在做毕业论文,只是在电脑上装了软件(s7),写写程序,没有实际的PLC与电脑连接,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

楼主:
这个问题问错了

正确的问题是 系统块-增加存储区 不可用,前面有个X,如图

禁止运行模式编辑 点不了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某些型号或PLC的版本过老, 它们不支持增加存储区或运行模式编辑. 改PLC型号试试.

网友B:
缺省情况下,如果有x的情况下,就是不支持此项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缺省情况下,如果有x的情况下,就是不支持此项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某些型号或PLC的版本过老, 它们不支持增加存储区或运行模式编辑. 改PLC型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