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显示DO模块Q点的输出状态

楼主(2012-06-13):
PLC为西门子400我想监控PLC的输出状态,如:PLC程序为当I0.0有效时输出Q0.1,WINCC用两图形圆A,B,分别连接I0.0和Q0.1,I0.0有效时圆A为绿色,Q0.1有输出时圆B为绿色。

现在I0.0连接WINCC上圆时圆能正确变色,Q0.1连接有输出不变色

网友A:
应该还是我链接没做能吧,我一般都能显示的

网友B:
贴出你在Wincc中的动态组态贴图以及步骤。

网友C:
没有连接好,可以试一下两个圆重叠,一个有输出时显示为绿色,一个有输出时不显示不为绿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连接好,可以试一下两个圆重叠,一个有输出时显示为绿色,一个有输出时不显示不为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