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IM153-1通讯块总是被雷击,求防雷方法

楼主(2012-06-13):
西门子分布式I/O,室外两台T/O柜中的通讯块IM153-1总是被雷击,室内的没事,请求具体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这个模块肯定干缺德事了,烧烧香吧!!

网友B:
那就需要考虑防雷呀。

网友C:
车间厂房整体防雷没做吗?另外屋里屋外的接地体如何处理的啊?

网友D:
还是要把机箱的防护接地做好。

网友E:
检查下外部的接地问题吧,室内的没事,室外的IM153雷击,应该是电源和接地引起的,电源如果是隔离变压器出来的话,我想问题应该出在接地上

网友F:
一般都是没有接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没有接地

24V电源 接地 没做好,或者 布线 没处理好 , 这个电源系统 防雷措施 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肯定干缺德事了,烧烧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