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电源电压

楼主(2012-06-13):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现有一单相电机,铭牌标识上电源是115/230,实际接线220v电机过热。经问现场人员,电机较老,确定没有维修过。现场人员说以前就是这么接线并没有改变,但是电机上贴有注意只能接110v电源。想请问一下,不用变压器只通过改线能变压?从我的知识上没听说过,只是接触的少,不知道确实有没有方式可以只通过改线变压?

网友A:
曾经的JY老系列单相电机就是110V/220V两用,可以找资料查一下。

网友B:
既然铭牌上标出二种电压,那么肯定可用改变接线方式来适应不同电压。

网友A:
此种电机改变电压的方式,好像是绕组双线并绕,2线串联接法220V,2线并联接法11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铭牌上标出二种电压,那么肯定可用改变接线方式来适应不同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然铭牌上标出二种电压,那么肯定可用改变接线方式来适应不同电压。

1、和两种电压的变压器一样,把两路并联改成一路串联,就可以接220v电压;

2、和两种电压的变压器一样,把一路串联改成两路并联,就可以接110v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既然铭牌上标出二种电压,那么肯定可用改变接线方式来适应不同电压。1、和两种电压的变压器一样,把两路并联改成一路串联,就可以接220v电压;2、和两种电压的变压器一样,把一路串联改成两路并联,就可以接110v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此种电机改变电压的方式,好像是绕组双线并绕,2线串联接法220V,2线并联接法110V。

可能这种单相电机是可以调速的,220V是高速,110V是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