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6600S-S下载 不了程序

楼主(2012-06-13):
下载程序时显示为,‘           需要的HMI型号pws6600S-S,连接的HMI型号;?      就出现这个对话。

网友A:
你选对型号了?

楼主:
对了吧,我选择的是标准型号。PWS6600S-S就是标准的呀

网友B:
触摸屏要进入系统菜单,设成下载状态。

楼主:
怎样设定,

           海泰克指拨说明
指拨            功能
SW1            保留
SW2            保留
SW3            SW4    作业模式
    ON    ON    使用者正常操作模式
    ON    OFF    执行生产烧机程式
    OFF    ON    更新BIOS
    OFF    OFF    执行硬件测试
SW5            通讯参数设定
    ON        人机使用硬件的通讯参数与PLC通信
    OFF        人机使用ADP的通讯参数与PLC通信
SW6            输入密码否
    ON        当人机开机自我测试后,要求输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
    OFF        当人机开机自我测试后,不要求输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
SW7            进入系统目录
    ON        进入系统目录
    OFF        不进入系统目录,直接进入使用者应用程式
SW8            预设使用者等级
    ON        如人机不要求输入密码(SW6OFF)预设使用者等级=1
    OFF        如人机要求输入密码(SW6 ON)预设使用者等级=9
SW9            人机背面COM1规格设定
    ON        RS485通讯 :SW9=ON
SW10            人机背面COM2规格设定
    ON        RS485通讯 :SW10=ON
    OFF        RS422通讯 :SW10=OFF

上面的我设SW7     ON
       进入系统目录    SW9  NO,触摸屏里设了COM1 9600 8位,无检验,停止为1位,用C0M1下载程序,启用COM1和COM2

网友C:
应该是电脑与触摸屏未连接上。

拨码6在OFF位,其他在ON位。触摸屏下载端口可选COM1,修改完后,保存,退到界面显示waiting.......然后下载。

如果是电脑本身带232串口简单些,在ADP中选择PC下载端口COM1,波特率默认即可。

如果是USB转232的恐怕得做相应设置,端口选择对应的COM口。

另外下载线引脚23注意不要接反,可以23倒一下看看。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D(2019-07-13):
需要的HMI型号pws6600S-S,连接的HMI型号;?

最后搞定了吗?

我的也是,只不过型号是pws6500S-S

网友D:
xtpsdly大神指教。

网友E(2020-02-17):
怎么解决,我也是这样,型号选择是正确的,以前的就可以,就是新买的不能下载。

网友D(2021-04-18):
ADP 6500s-s下载不了?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我也是这样,型号选择是正确的,以前的就可以,就是新买的不能下载。...



你的现在下载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