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柜有嗡嗡声

楼主(2012-06-13):
我们这有一个600A的断路器,加有600/5的互感器,负载是空调机组,额定电流是207A,当达到额定电流时,就会有嗡嗡的声音,我开始以为是线头松动或有粉尘,但是,打开一看没有问题,电流降至100A左右声音就没有了,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制冷所以不能停机,但这种情况过去没有过,我心里没底,前两天国家电网过来检查也提出来了。

网友A:
检查分闸线圈

或者检查下是否有螺丝松动

网友B:
1,在满负荷的时候测量一下三相的电压是多少伏,是否降低了;

2,在满负荷的时候断路器或者配电柜是否有振动的现象;

3,如果有机会停机的时候检查一下断路器的机械结构是否有松动的现象,(比如:垫片,插稍等等)因为在满负荷的时候负荷的电流也就大了,所以产生的电磁力也就高了,在电磁力的作用下可以使这些松动的机械结构产生振动,也就有了嗡嗡声了。

        应该注意的是:在检查机械机构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不要被机械伤着!!

楼主:
对:zhangfan168关于1,在满负荷的时候测量一下三相的电压是多少伏,是否降低了;2,在满负荷的时候断路器或者配电柜是否有振动的现象;3,如果有机会停机的时候检查一下断路器的机械结构是否有松动的现象,(比如:垫片,插稍等等)因为在满负荷的时候负荷的电流也就大了,所以产生的电磁力也就高了,在电磁力的作用下可以使这些松动的机械结构产生振动,也就有了嗡嗡声了。        应该注意的是:在检查机械机构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不要被机械伤着!!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我知道了

网友C:
     没有哪个接线的连接头松动,会不会是柜内的安装的松动引起的共振呀?

网友D:
不知哪一种型式的断路器。
觉得1楼、2楼的意见可以;还有判明声音是从开关发出的、还是其他处出现的。

网友E:
电流降至100A左右声音就没有了,会不会是器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F:
也有可能是质量问题,正常是不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