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4es编程线如何制作

楼主(2012-06-13):
各位师傅  我是刚学徒的  我有一台台达dvp-24es的PLC 数据线丢了  我从官方下载了编程软件  3-4  2-5 5-8按照这样做的数据线  为什么连接不上啊  请师傅们帮忙

网友A:
引脚顺序你看没看反呢?

www.ytleader.cn

这种电缆有很多

网友B:
连接不上不一定是编程电缆有问题。你软件里面通讯参数设置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