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速度图问题

楼主(2012-06-13):
矿井提升机上升和下降是同一种S型速度曲线么

网友A:
应该不是吧,下降的时候和上升的负荷不是一样的

楼主:
对:花木兰-骑士军团关于应该不是吧,下降的时候和上升的负荷不是一样的内容的回复:

参数变量应该不会变吧,这样子曲线就一样了,负荷不一般,那是电机拖动力改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