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求助

楼主(2012-06-13):
我用的是s7300的PLC cpu型号是314 现在挺上存储卡以后,run灯不亮,stop灯慢闪。复位后依然这样,拔下存储卡以后就好了,但是又不能下载程序,请问是哪的问题,是不是cpu坏啦 !~~谢谢各位大虾 !!

楼主:
补充一下,插上存储卡以后,下载不了程序,显示为 到适配器的连接破坏

网友A:
应该是存储卡有问题,卡中的内容复位是清不掉的,可以试试用西门子专门的编程器清一下,或重新下一下组态看能否覆盖掉。

网友B:
建议打电话问问西门子的技术支持。

网友C:
应该是复位没有成功,换卡看看,换cpu和换卡结合起来就可以判断出那个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插上存储卡以后,下载不了程序,显示为 到适配器的连接破坏

       如出现这个问题,你先确认你的 PG 与通讯线是正常的,还有就是通讯设置正确不? 如测试在别的 CPU 能正常连接,只是在这个 CPU 上不能通讯的话可能是这个 CPU 的端口有问题或是 CPU 出故障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的回复内容: 补充一下,插上存储卡以后,下载不了程序,显示为 到适配器的连接破坏        如出现这个问题,你先确认你的 PG 与通讯线是正常的,还有就是通讯设置正确不? 如测试在别的 CPU 能正常连接,只是在这个 CPU 上不能通讯的话可能是这个 CPU 的端口有问题或是 CPU 出故障啦 !

现在换了CPU了 之前用同样的存储卡 换成315的CPU 再加上原来的内存卡是可以用的 ,再换回314就又不行啦 换了两个CPU和一个内存卡 现在现象没啦 正常啦

网友D:
    换来换去又正常的话,那可能是接触不良 或是 你在 PLC 程序中做清空时没有做好,没有清空或是有记忆什么的呀

网友F:
存储卡的问题,换一张新卡试一试,PLC带电摘卡容易造成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