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OPC可以读写数组吗?

楼主(2012-06-13):
求助帖
40分-已结帖
用SIMATIC NET建的OPC服务器,通过LABWINDOWS/CVI访问,我看函数里可以读数组,但我试验了一下没有成功,用OPC可以一次性读多个数据吗?我想读一块连续的内存。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读取的数组有多大?既然是通讯就有个数据字节数限制的,还有,函数调用,函数的参数设置对了吗。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读取的数组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