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使用CP1W-CIF41组成环网工业以太网

楼主(2012-06-13):
我们有个隧道监控工程,需要用近10个PLC控制照明、通风、交通灯等,通过环形以太网将这些PLC连接,主控室拟选用CS1D PLC,现地柜拟使用欧姆龙的CP1H PLC,因为相关资料不多,感觉CIF41功能较少,如果这样的话,只能选用CJ1W-ETN21通过CP1W-EXT01扩展板这种方式组以太网,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环网呢?我觉得以太网的典型拓扑结构是星形结构,HUB作为中心节点。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为什么一定要用环网呢?我觉得以太网的典型拓扑结构是星形结构,HUB作为中心节点。内容的回复:

为了保证可靠性,隧道好几公里,所以每个PLC用工业环网交换机连接

网友B:
CJ1W-ETN21通过CP1W-EXT01功能比CIF41大,因为它可以连外网,CIF41只能是内网.

楼主:
对:蓝天月亮关于CJ1W-ETN21通过CP1W-EXT01功能比CIF41大,因为它可以连外网,CIF41只能是内网. 内容的回复:

谢谢!看来只能用CP1W-EXT01扩展CJ1W-ETN21来组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