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私服ASDA-AB私服96号报警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楼主(2012-06-13):
求台达私服ASDA-AB私服96号报警是什么,手册上没有,谢谢。

楼主:
希望高手给予回答,谢谢。

网友A:
你打个中达的客服,他们会派技术员向你详细解释的,南京服务站的:02583346383

网友B:
ALE 96double eeprom 保护(可能是eprom 写入的次数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96是double eeprom 保护(可能是eprom 写入的次数太多)

那要怎么解决合适呢?

网友D:
翻遍使用手册竟然没有96号报警  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回事??????????

我把P2-30改成5就好了,好像是储存器异常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F(2012-08-01):
P2-30■ INH 辅助功能 通讯地址:021EH
初值: 0 相关索引:-
控制模式: ALL
单位: -
设定范围: 0 ~ 5
参数功能: 0:输入接点SON,反向极限,正向极限正常操作
1:强制软件SERVO ON(忽略反向极限及正向极限信号)
2:忽略反向极限作动信号
3:忽略正向极限作动信号
4:内部位置命令教导功能
5:设定后,各参数的设定值于断电后不保持。通讯连续写入的数
据不须永久储存时,设定此值可防止连续写入存储器,而降低
存储器寿命
正常操作时请设为0。若使用通讯控制时,必须在驱动器一送下
后,将此参数设定成5,若驱动器重新上电后,此参数是不被记忆
的,其值自动归0。

网友F:
第5项,挺矛盾的,通过PLC给伺服写数据,P2-30如果手动设置为5后,岂不是下次给伺服上电,其它参数还需要手动再设置一遍,如果通过通讯设置为5,伺服断电再上电,手动设置的其它参数,会不会消失???

楼主:
它应该是只针对通讯写入的参数。

网友F:
你把P2-30改成5后,是不是通过面板设置的参数,驱动器断电再上电,参数依然保存着,只是通讯写的参数没保存?

楼主:
对:WTDW关于你把P2-30改成5后,是不是通过面板设置的参数,驱动器断电再上电,参数依然保存着,只是通讯写的参数没保存? 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在P2-30设为5之前拔掉通讯线手动设置好所有的参数,然后断电即可保存,然后插上通讯线,通电,通过上位机更改P2-30为5后,现在开始手动设置的参数有效,被缓存,但没有写到储存器,所以不保存,断电就没有了,在P2-30=5之前手动设置的就被写到储存器了,所以不会掉。

网友G(2015-06-18):
报96是风扇坏了,更换就好.

网友H(2015-08-06):
应该是在P2-30设为5之前拔掉通讯线手动设置好所有的参数,然后断电即可保存,然后插上通讯线,通电,通过上位机更改P2-30为5后,现在开始手动设置的参数有效,被缓存,但没有写到储存器,所以不保存,断电就没有了,在P2-30=5之前手动设置的就被写到储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