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B plc和显控触摸屏的通讯设置

楼主(2012-06-13):
XGB PLC和显控触摸屏的通讯设置要点,接线做法,请教了,

网友A:
XBC这边编程口接3号端子GND,4号端子TXD,5号端子RXD对应屏的端子即可;或者直接用XBC端子上的232接线端子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了啊!

楼主:
刚试了下,2种方法,都没通讯成功,还有哪问题?

网友B:
一般LS的PLC 的通讯要设为38400,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已用485通讯成功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