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专讲上位机和PLC的OPC通讯

楼主(2012-06-13):
开贴专讲上位机和PLC的OPC通讯

首先说一下是什么是OPC
由于做自动化的厂家众多  ,为了协调各个厂家设备之间的通讯问题。(主要用于解决和上位系统之间的通讯)所以所以需要一个中间桥梁 他就是OPC 。
举例说明问题;比如现在世界有各种语言 什么汉语 英语 汉语 杂七杂八的 为了实现各个语言的互通。便发明一种叫世界语的东西。
看了网上很多叫OPC通讯大都看不懂  所以总结  一些  。大家看看有什么地方要改进。

OPC是一种软件。各个大厂家都有开发。西门子 AB 三菱 欧姆龙等等。 也有厂家单独开发的比如:KEPServerEx5  现在最新版本5.74
KEPServerEx5相关资料下载  http://www.everbox.com/f/g9gOHSMOVJqAstQcBu492U4BE2

OPC 中国官网:http://www.chinaopc.org/
待续。。。

楼主:
目的: 实现安装在IPC(工控机)上的labview程序和欧姆龙PLC的通讯

硬件组态:工控机  (装有labview2009) ,RS232通讯线,欧姆龙PLC(带有串口  型号CP1L)RS232 接线图

楼主:
方法: 配置NI公司的OPC客户端和服务端

楼主:
配置OPC 服务端:
打开 NI公司的OPC 服务端   就是:NI OPC Servers

打开后 应该  如下图

楼主:
右击 左上角 oumulong  选择删除 将出现下面的  (如果没有 就不用了)

楼主:
单击:clik to add a channel    就是新建一个通道的意思

将出现下图所示画面:

楼主:
这个对话框用于选择你的下位机  说白了 就是你要和什么PLC 或是什么设备 进行通讯。点击下拉菜单 出现一大堆东西。 大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由于我们目的是和欧姆龙PLC进行串口通讯 所以我们选则omron fins serial   .至于其他的东西。请知道的人指点一下。多谢。对话框下面的 enable diagnosti 好像是启用诊断的意思。默认不选 我们也不选 知道什么意思的人 科普一下。多谢

楼主:
点击下一步出现下图所示窗口:

楼主:
这个对话框  就比较熟悉。 就是配置串口的参数。  可以通过查看 工控机 和PLC 通许的那个串口的参数 来决定上图参数的设置。
我的电脑 右击 属性 找到设备管理器   找到串口。 下面不说了。

配置完串口 点击下一步。出现 下图的东西  所有设定默认   他是什么意思 请知道的人科普一下。谢谢。

楼主:
点击下一步: 是我们刚才所配置通道的一下 。此画面无需要配置的地方。看过就点击 完成就好了 至此 OPC的一个通道配置完毕。下面就是在这个里面添加设备 或是组之类的东西。

配置完毕后出现下面的东西

楼主:
点击channel  可以查看我们配置通道一些参数。也可以更该一下参数。比如 通道的名字(不知改为中文是否有影响,知道的人说说看)。还
有串口的一些参数等等
待续。。。。。。。

楼主:
点击 click to add device (中文意思就是点此添加一个设备)

将出现下面的对话框 ;在其中更改设备的名字  我们改为 PLC

楼主:
点击下一步 就可以选择 PLC的型号了   这个很重要   。听说有些没有的型号也可以通过选择其他型号代替。知道的人说说 是型号是怎么代替的。 这里我们选择 CP1J (这个似乎可以代替CP1H)

见下图

楼主:
点击下一步: 要我们输出什么 设备ID 不知道什 么意思 知道的说说看多谢

设备ID 默认 下一步。

楼主:
下一页 内容翻译 就是:你可以定义设备具有通信的时序参数,你可以配置
似乎是配置 通讯的是时间问题  不懂  全面默认 知道人讲一讲

见下图

似乎是说 链接时间  反馈时间  等等
不懂 改天搞懂了再说

楼主:
刚才说道了添加设备  。下面说怎添加标签。

点击 device1  出现下图所示的东西

楼主:
新建 标签的对话框如下

楼主:
其中  DATE TYPE 是数据类型 什么 BOOL 型  浮点型 长整数  杂七杂八。 根据ADDRESS中的内容填写。
比如 ADRESS 中写的0.0  那么 数据选择 BOOL  如果 ADRESS中选的 D0 那么 数据类型中选择 WORD
(高手们请在此补充一些东西 谢谢)
至于 CLIENT  选择默认 就是即可以读也可以写  READ/WRITE
SCAN RATE意思是 :扫描速度  millisec是毫秒的意思。高人可以告诉我怎么选吗? 我这是默认 就是100

电点击确定 进入下一步。

楼主:
至此 一个标签建立完毕  之后就可以在LABVIEW中调用了

楼主:
打开 一个项目 新建也可以 。

见下图新建一个项目

楼主:
结果如下图所示

楼主:
下面就是新建I/O server   右击我的电脑  新建 I/O sever  出现下面的画面

见图 选择 OPC CLIENT  继续

楼主:
点击continue   出现下图 选择图中标记的选项 其他默认 高手可以介绍其他的都是什么东西

楼主:
之后在项目浏览器中的未名库 可以我们新建OPC 见下图

楼主:
右击 图中的OPC1  出现创建约束变量   就会发现我们熟悉的东西了  见图

楼主:
选中 启动  点击中间  添加  按钮  就可以了   然后 确定  下面正式在 VI 调用 此变量.

老鸟请解释一下下图 是什么。。。

楼主:
在VI 创建一个 显示控件 如图

楼主:
至此最重要的一步来了

鼠标点击 项目器中的  启动  按住 拖到 程序框图中 。然后再用连到一起去就可以 见下图。

楼主:
要注意  启动 上面有三个连线的地方 一个是错误输出 一个是错误输入(无错误)还有一个是启动 。
高手们是否可以届时具体是什么意思。

至此完毕 。以后完善

补充一点 由于串口 是半双工通许所以 PLC和LABVIEW的通讯  读和写不能同时进行 不然出问题

实际效果图

楼主:
下位机 程序

楼主:
上位机   读取  数据  见下图

楼主:
现实 图片  电脑侧  使用USB 转RS232

楼主:
PLC 侧的接线图

见下图

楼主:
如需讨论       皆一步说话

网友A:
哇呀呀,这个帖子不收藏太可惜啦,顶起来,支持版主。。。。。。

网友B: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C:
这么好的帖子期待着后续!!!!!

网友D:
帖子不错! 请问欧姆龙如何和S-T机器人实现数据传输?

楼主:
没有用过  不过你可以问欧姆龙的客服   他们还是不错的的

网友E:
支持楼主!问一下,OPC 是哪个厂家的 ? 欧姆龙的OPC sever 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F:
感谢老师开帖,特来恭贺

这个严重支持!

网友G:
丢一份报价过来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丢一份报价过来吧。谢谢。

什么报价????

网友H(2013-12-04):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交流交流么

我做PLC与LV通讯也是OMRON cp1h的

网友I(2015-05-06):
这些专业知识多来一点!

就像我,一直在用但是不知道原理

真心谢谢

网友J(2016-07-17):
本人搞过1:LabVIEW与西门子PLC200,samrtPLC,PLC300/400通信。2:LabVIEW与信捷PLC通信;LabVIEW与三菱PLC通信;欢迎交流QQ944142155

网友K(2017-08-18):
很好很好,发点原程序出来更好

网友L(2017-09-27):
哇呀呀,这个帖子不收藏太可惜啦,顶起来,支持版主。。。

网友M(2017-11-26):
请教一下,我y用NI OPC做了变量测试过之后,后期想要再添加变量怎么处理,我Labview2015的,后期想要添加变量,NI OPC里添加好了,但是Labview就是更新不出来,还是只有之前做的变量。

网友N(2018-07-22):
此贴不顶绝对天理不容啊

网友O(2018-12-19):
这个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