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调速器为什么不能用在AC220V4极电动机上

楼主(2012-06-13):
电风扇的调速器(改变导通角从而改变电压的那种)为什么不能用于普通AC220V4极电动机调速,调速器的带载功率大于普通AC220V4极电动机的功率。

是因为电风扇的极数比较大吗?

网友A:
这种电风扇应该是变极调速。

楼主:
回1楼,电风扇不是变极调速。

就是搞不明白:电风扇的调速器用在普通AC220V电动机上怎么就不好调速的?

网友B:
一旦用了这种调速器电机特性就变得非常的软,往往就不能再拖动原来的负载。因为电扇调速器是个简单的开环调速器,不能对电机进行自动调速控制。

楼主:
回3楼,我想知道的是:同样是AC220V的电动机,电风扇的调速器为什么可以调整电风扇电机的转速,为什么不能调整非电风扇电动机的转速?普通AC220电动机与电风扇电动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还是问题太简单,还是问题太难?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论坛里的师傅呢

网友C:
具体的我没怎么去分析,吊扇电机的结构和普通电机的结构完全不一样,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路过,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空闲时想想

网友E:
不会鸟,嘎嘎嘎嘎嘎 ~~~~~~~~~~~~~~

楼主:
版主、老菜鸟都来了啊!我还是没有搞明白为什么?

网友B:
首先清楚一点,电扇转得快和转得慢负载从大到小,正好符合电扇电机的特性。这个简单的调速器,可以调速但是没有调速精度的看着差不多就可以了,家里用的电扇用的时间久了里面轴承开始缺油了慢慢负载就重了,原来调节的位置就不能满足原来风速,就需要再调的速度高一点,就是体现了电机的软特性。一旦负载重了转速就会慢下来,要调整到满意的风速,提高调速器输出电压就可以了,因为风扇没有需要调速很高的要求。

普通电机就不同了他会拖动不同的负载要求也不一样,所以调速要求也不一样。如果同样你把这个电机作为电扇电机理所当然同样是可以使用的,拖动情况完全是一样的。

网友F:
能不能调速由这个负载决定,如果那个4极电机的负载也是风扇,同样可以调速。简单地说这种调速是属于调压调速,对电机而言电压低输出转矩小,电风扇是转速低所需转矩也小,因此电机调压与电风扇结合,就可以实现调速。而其它负载转速降低时所需转矩不一定减小,所以不能调压调速。

楼主:
回11楼。如果按照你所说,那么,如果非电风扇电动机空载时,就应该可以用电风扇调速器调速了。可是,即使空载还是不可以调速。

网友G:
期待最真答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11楼。如果按照你所说,那么,如果非电风扇电动机空载时,就应该可以用电风扇调速器调速了。可是,即使空载还是不可以调速。

1、空载时,电压降低,电流减小,电机温升降低,电机是安全的;

2、空载时,电压降低,速度也会降低,但是降低的幅度很小,因为负载很轻;

3、如果增大负载,转速就会降低的越多,但是电机电流会随之增大;

4、当负载增大到一定程度,转速就会降低的越多,但是电机电流会随之增大很多,电机温升大而开始发热;

5、这时候就是调压调速的最低点,不能再往下调压了;

网友H:
6、所以交流调压调速,首先是电机设计上的不同:

1)风扇电机的线圈匝数是按低电压、低速、低功率设计的,就是说在最低档速运行时,电机的温升是安全的;

2)这样的电机在电压高、速度快、功率上升时,电流会减小(自少电流不增大),电机温升不会增大,电机也是安全的;

3)这样这个电机利用电压调速,在设计的范围内是安全的;

4)简单说,是在设定的负载变化、电压变化、速度变化范围内,能安全运行的调速方式;

5)如果偏离了这个特定的设计范围,电压调速就不可能,或调速范围很小;

网友H:
7、举例说普通电机,额定负载时,电压降低,速度降低,电流增大,电机会进入过载;

8、举例说普通电机,1/2额定负载时,电压降低,速度降低,电流增大到额定电流时,就是调压调速的最低点;

9、举例说普通电机,1/3额定负载时,电压降低,速度降低,电流增大到额定电流时,就是调压调速的最低点,调速的最低点会因负载的减轻而下降;

网友H:
10、那么能适应调压调速的电机,其额定功率是在低电压、低速、低功率时能安全运行的电机;

11、或者说大马拉小车的电机,调压调速的范围就宽!

12、例如空载的电机,电压降低到电流等于额定电流时,转速也会明显下降,这时的电压、速度就是调压调速的下限!

网友H:
13、或者说电风扇调压调速,设计时是按“大马拉小车”设计的,普通电机额定负载运行不允许调压调速;

14、或者说普通电机调压调速时,电压下降、负载功率下降、速度下降,电机电流在额定电流以下是没有问题的!

15、或者说普通电机调压调速时,电压下降、负载功率下降、速度下降,电机电流在额定电流以下是没有问题的,超过额定电流时,就会过载烧毁!

楼主:
经过刘老这么一说,似乎有点头绪了。谢谢刘老这么多年来一直对论坛的关注与热心的解惑!也谢谢大家对本贴的关注。

网友C:
      再次看到这个贴,我顺便聊聊。

      在异步电动机调速方法中,变压调速是异步电机调速方法中比较简便的一种。

      电风扇可以采用电压调速,而普通电机不能采用电压调速。其原因是:当改变电动机的定子电压时,可以得到一组不同的机械特性曲线,由于电动机的转矩与电压平方成正比,因此最大转矩下降很多,其调速范围较小,使一般笼型电动机难以应用。为了扩大调速范围,调压调速应采用转子电阻值大的笼型电动机。

    电机的转子电阻大可减少转子的发热及热能耗。(发热量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的,在相同功率下转子电阻大可提高转子电压降低转子电流)惯量小可大大减少电机的启动瞬时电流,从而降低对电机和线路的安全系数要求。提高了设备线路的稳定性。而电扇的转子惯量就很小。

网友C:
    下面是吊扇的双排槽电机图:

      下面是淘汰的单排槽吊扇电机类似结构图:

网友C:
      单流调速机的运用也很普遍,例如US系列调速器就是控制其自带的调速电机。这个和伺服电机类似,用他的调速器就得用他的调速电机(外部接线和普通电机完全不一样)。生产这样的单相调速电机供应商有很多,国内很多,也有台湾的、进口品牌的(例如松下)。

      这种单相调速电机,笔者在以前的工程中使用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为了扩大调速范围,调压调速应采用转子电阻值大的笼型电动机。    电机的转子电阻大可减少转子的发热及热能耗。(发热量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的,在相同功率下转子电阻大可提高转子电压降低转子电流)惯量小可大大减少电机的启动瞬时电流,从而降低对电机和线路的安全系数要求。提高了设备线路的稳定性。而电扇的转子惯量就很小。

1、 电机的转子电阻大,主要的作用是改变电机机械特性曲线变软,负载变化时,速度变化范围大;

2、特别是转子绕线电机串联电阻调速,转子电阻增大可以扩大低速调速范围的下限;

3、当然调压调速电机的机械特性软,有益调速范围的扩大;

网友C:
    其实,要深入分析这个问题,还需要看电机的特性曲线的。我这里就不深入分析了,提供以下资料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下面是吊扇的双排槽电机图:      下面是淘汰的单排槽吊扇电机类似结构图:

1、吊扇的双排槽电机,构成互差90°双绕组定子绕组结构;

2、实际是两相绕组结构,电机两相电流运行,电机转矩性能改善很多;

3、但是调压调速的关键是电机的额定状态运行范围大!

网友H:
4、24楼的机械特性曲线,是所有电机共同的机械特性曲线,不是楼主说的电扇可以调压调速的原因;

5、就是说从24楼的图看,所有交流电机都可以调压调速,但是调压调速的范围没有楼主说的电扇调压调速的范围大;

网友H:
6、但是当我们把一般交流电机的电压降低后,电机的速度会降低一些,但是电机电流会随之增大,电机已经进入过载运行状态,很快就会烧坏;

网友H:
7、这就是我说的,交流调压调速的关键是电机的“额定状态运行范围大”!

8、或者理解成,原本吊扇调压调速时,它的电机处于“大马拉小车”的状况,电机的容量本来就很大,而拖动的负载很小,调压调速时的电流都在额定范围内!

网友H:
综上所述调压调速异步交流电机的特点是:

1、转子电阻足够大,机械特性为软特性;

2、在调压调速范围内,负载功率能保证在电机额定工作范围内;

网友D:
讨论的特别好,此贴应该加精,让更多人学习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11楼。如果按照你所说,那么,如果非电风扇电动机空载时,就应该可以用电风扇调速器调速了。可是,即使空载还是不可以调速。 1、空载时,电压降低,电流减小,电机温升降低,电机是安全的;2、空载时,电压降低,速度也会降低,但是降低的幅度很小,因为负载很轻;3、如果增大负载,转速就会降低的越多,但是电机电流会随之增大;4、当负载增大到一定程度,转速就会降低的越多,但是电机电流会随之增大很多,电机温升大而开始发热;5、这时候就是调压调速的最低点,不能再往下调压了;

1、空载时,电压降低,电流减小

电压降低,电流不是应该增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讨论的特别好,此贴应该加精,让更多人学习分享!

网友L(2015-07-18):
引用 楼主:
回1楼,电风扇不是变极调速。就是搞不明白:电风扇的调速器用在普通AC220V电动机上怎么就不好调速的?

一个是降压调速器,一个是频率控制速度减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