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炸机!

楼主(2012-06-13):
一台288KW的循环水泵电机由一台VLT  fc2022  p315变频器拖动,突然导致变频器电源开关、变压器低压侧开关调速断保护;由于水泵停机导致两台离心空压机因缺水停机;值班员为了抢时间,迅速将变压器送电,再次送变频器开关时又导致跳闸。后经检查发现,变频器炸机严重。厂家来人检查后没发现柜内有异物,温度也不会超过60℃,变频器无缘无故地炸机真是稀奇,请大家分析

楼主:
再上传一副图片,更清晰一些,无缘无故能炸机吗?

楼主:
型号是FC202,写错了;再来一幅看看,应该是整流模块

网友A:
掉出主板内的故障瞬间的状态数据!能更好的分析!

---------------------------------------------------------

北京中关村变频器维修中心: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B:
1、把变频器去掉,启动电动机,让系统正常运行起来;

2、建议趁此检验一下,工、变频那个节能?!

网友C:
我怀疑是元器件老化原因(主要是大电容),其实最初肯定是有问题的,后经送电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D:
同意刘老师的说法

网友E:
烧成这样子了

网友F:
这个状况太熟悉了,我们也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把变频器去掉,启动电动机,让系统正常运行起来;2、建议趁此检验一下,工、变频那个节能?!

网友H:
可能是哪个地方短路了,不可能是温度高的原因

网友I:
好险啊,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毕竟是好的啊!

网友J:
288千瓦?!功率如此巨大的电机,要配个好的断路器及变频器;而且还要设置一些特殊的参数(电气控制柜最好有空调)。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把变频器去掉,启动电动机,让系统正常运行起来;2、建议趁此检验一下,工、变频那个节能?!内容的回复:

288KW直接启动吗?

楼主:
对:年轻人要多读书关于我怀疑是元器件老化原因(主要是大电容),其实最初肯定是有问题的,后经送电扩大故障范围内容的回复:

用了还不到一年时间,元件老化也不会吧?变频器的品牌也很知名,纯进口的

网友K:
哪能无缘无故的炸机,把输入输出电源都断开,分别判断故障,逐级排除。

网友L:
我也怀疑是原件老化或者是不是设备进水了

楼主:
设备没有进水,环境干燥,环境温度不超过50℃,变频器柜内温度可能偏高,但厂家说IGBT耐受温度是102℃,西门康

网友M:
   这个状况太熟悉了,我们司也有类似的情况。  上次一台 UNI 变频器也是爆啦

楼主:
等待厂家鉴定。发现了一个细节性的问题:进线的母排是靠整流模块做支撑的,一旦脱落肯定短路

网友N:
果然炸得很壮观,这个情况应该是被水锤给打了吧。

楼主:
今天换备件~~~~~~

网友O(2012-07-31):
有异物? 变频器技术交流群771703004 阿里旺旺群账号

网友P:
在新疆的一个项目,炸过一台10KV的AB变频器,同事干的,还好我没在场,不然烧焦了。

网友Q:
对:别墅关于等待厂家鉴定。发现了一个细节性的问题:进线的母排是靠整流模块做支撑的,一旦脱落肯定短路内容的回复:

直流母线不从整流模块引出接哪里?

网友R:
变频器炸机跟电机为什么烧一样 ,保修期内找代理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