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仪器监测转轮卡死

楼主(2012-06-13):
我现在有个螺旋槽,由电机通过皮带转动,现在的情况是,螺旋槽因为物料堵而卡死,但是电机依然转动,如何做好监控?让主控的人知道螺旋槽不转了。

网友A:
1、在螺旋槽转动轴上按转移圆盘,在圆盘周边做一凸起物,使其每转动一周碰一下限位开关K,K开关触点连接二个时间定时器T1、T2,其T1为断电延时定时器,T2为通电延时定时器,J0为继电器,见下图:

     动作分析:2个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大于螺旋槽转动轴最慢转动一周的时间

      1、正常情况下,开关不断的碰创,使T1长时间通电,而T2始终处于断电状态,T1触点闭合使J0得电吸和,故报警器处于断电而不报警。

      2、螺旋槽转动轴卡住不动,如K 处于断开状态,T1失电延时一段时间,T1断开,使J0失电断开,J0的常闭触点闭合,报警器通电报警。如K 处于接通状态,延时一段时间,T2动作,T2的常开触点闭合,报警器通电报警。

网友B:
楼上的方法简单实用,支持下。。。。。。。。。。。

楼主:
非常好的解决方案,谢谢了。

楼主:
我的想法是装一个转速表,通过接近开关感应,测出速度,当卡料的时候,速度为0,给报警器信号。

网友C:
从造价比来看(   我的想法是装一个转速表,通过接近开关感应,测出速度,当卡料的时候,速度为0,给报警器信号。)造价高。